pro-e 3.0的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16):
pro-e3.0的安装解决不了,我按步骤一步一步安装,还是不行。不过我之前安装了ANSYS10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希望大家给点主意,pro-e wildfire2003装了可以用。

网友:
装了第一项后一定盯重启后再装

网友:
ANSYS10不会影响
不过你以前如果装不过野火版的可能影响

网友:
是正版还是盗版?

网友:
如果是盗版的话,必须锁定网络ID号,最后在程序安装目录下破解,就是把CREAK文件夹里的几个EXE文件自制到安装目录下(安装目录在PRO/E文件夹下的I-486文件夹下的OBJ).

网友:
先装LICENSEN文件,在安装PRE 主文件就可以了,不用重起就可以了,如果你是08年1月1日后装的话,可能要在安装前修改系统时间,至于ANSYS10.0对PRE的安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楼主:
要安装前修改时间啊?就是进bois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ProE wildfire 系列注册机及安装说明

我的电脑装的是野火3.0M040版,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何版本。注册机及安装说明都是在网上下的, V4.0的没试过, V3.0全系列绝对好用(通过本人测试)
不会装的朋友可到社区QQ给我留言

网友:
看了自己也受教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bios里面修改了时间就搞定了。

网友:
过期了的。。。。。

把系统日期改成08年之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