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8-01-16):
怎样将铜箔和镀了铜粉的钢板焊接在一块,能用胶粘一块也可以,用什么胶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你采用新的连接方式:无铆钉连接工艺,有兴趣可以打我电话 13923741289。
 或登陆我们公司网站:www.epress-cn.com

网友:
具体说明一下什么样的铜箔和钢板,结合面积多大?

一般来说不同材料之间摩擦焊,闪光焊,有机胶,铆接,等等……楼上的方法没听说过,有机会见识一下

我们这全是铜箔,没有把铜箔和钢板焊到一起的

网友(2008-09-24):
请教铜箔驳接

我有一个技术难题,现引进设备,连续烘干铜箔涂层,温度达到400℃

如何将铜箔在线驳接可以耐400℃的高温,有此技术请与我联系,可以进行项目合作

铜箔厚度10-35μ
宽度520-1300mm
车速10米/分钟,可以储料驳接
拉力:100-5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