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 dip galvanizing 电镀法---求助

楼主(2008-01-16):
各位大侠:

请问中国可以做这种Hot dip galvanizing电镀的工厂多吗?这种电镀在中国叫什么?

最近要找一螺栓螺母,用的就是这种电镀。

各位有好的供应商请推荐推荐。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请问中国可以做这种Hot dip galvanizing电镀的工厂多吗?这种电镀在中国叫什么?

最近要找一螺栓螺母,用的就是这种电镀。

各位有好的供应商请推荐推荐。

谢谢!

热浸镀锌,国内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浸镀锌,国内有很多

可否推荐几家呢?

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在中小城市的郊区,或者专业的工业区里……去过一个厂子,那个味道是非常的酸。环境很差
楼主你在哪呢?

楼主:
我在上海。江浙一带的供应商都可以。

还有想请教一下,这个热浸电镀法和一般的镀锌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上海。江浙一带的供应商都可以。

还有想请教一下,这个热浸电镀法和一般的镀锌有什么区别?

我的理解中 镀锌分为热浸法和电镀法 没有见过热浸电镀法……

印象中一般镀锌就这两种,然后特殊的还有镀彩锌啥的

楼主:
我还是很疑惑。

为什么我问过的人,有的人说热浸镀锌很常见,有的说热浸镀锌很少见。

到底是常见还是不常见呢?

还有热浸镀锌的美国标准是ASTM F2329-05, ASTM A153,中国相对应的标准是什么呢?

网友:
很多人都认为只要上一需要的金属层就叫做电镀,其不然,我们应该
的叫或是叫。因为电镀(法之简称)只是方法之中的一
,而法共有下列几种
1.金法:俗称电镀将镀 ( )
,浸于含有欲上金属离子的水中接通
阴极水的另一端放置适当阳极 ( 可溶性或不可溶性 ) ,通以直流后,件的表
面即析出一薄膜的方法。这个方法最被为广泛的

2.学镀金法:俗学电镀方法是不使用的,是利用置或氧化原反将药水中的金属离子析出在件表面的方法。方法多半用在不易电镀的表面、非的底,或是特殊性能要求(如化学镍---磁性)
3.熔融金法:俗称热浸法。点较高的底材金,浸于其熔低的熔融金后,底材表面生融着、浸透而镀层的方法。例如镀锌钢板,就是将铁板(1536℃)浸

入熔融的(419)钢铁表面就上一很厚的,已到防功能

4.熔射金法:俗熔射法。利用高压气体或是高气体弧熔融的金吹附在件表面的方法。此方法所得到的是多孔氧化粒子镀层,所以镀层要有 一定的厚度,一般多使用低熔上,由于如同喷涂操作方便,主要用在防装饰性用途。

 5.金法:可分真空蒸着法、溅镀

6.冲击镀金法:将镀件、金粉、冲击物等一齐装回转筒中,由于回转作用的冲击

件表面形成皮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