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径符号后面的数字代表直径大小,后面ref代表什么?

楼主(2008-01-16):
问一个菜鸟问题,一个直径符号后面的数字代表直径大小,后面再跟了ref代表什么?

网友:
表示尺寸在这个地方是参考尺寸,正式尺寸在图纸其它地方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使用“参考尺寸”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标注的完整性上看,该尺寸并非必需,但为了给看图者提供某些方面的方便,而标上去的。对这种情况,加工、检验时应以其它相关的“强”尺寸为依据;二是从标注的完整性上看,该尺寸是必需的,但由于对该尺寸的要求很宽松,且加工过程中该尺寸的成型工序的随意性较大。例如某些管件扩缩口过渡部位的形状尺寸。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也是一个理论尺寸,(标上后也是一个重复),,,就是不标,看图的人通过计算也可以获得的,但只是为了方便看图者,加以标注,

网友:
参考尺寸,看图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使用“参考尺寸”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标注的完整性上看,该尺寸并非必需,但为了给看图者提供某些方面的方便,而标上去的。对这种情况,加工、检验时应以其它相关的“强”尺寸为依据;二是从标注的完整 ...

我查了查,REF是参考的意思,英语reference 的缩写。同意4楼朋友说法。

网友:
参考尺寸是指可以通过尺寸链计算出来,是一个重复尺寸,而依据尺寸链的封闭性,重复尺寸是不允许存在的,故加个ref以示区别.方便检测加工而已.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08-08-14):
主要是检测用的。

网友(2013-12-12):
参考尺寸

网友:
我们单位的师傅表示参考尺寸用括号括起来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