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换向阀接线---请教

楼主(2008-01-16):
华德的比例换向阀,带个位移传感器,放大器的接线图中A和B两个电磁铁接反了,在程序里也反一下是不是可以?
工作时是不是应该只有一个电磁铁有电?当plc没输出时,A .B都没电?

网友:
这需要看你A和B电磁铁的控制电流曲线是否一样了,如果不一样,在程序中反一下后,还应将两个电磁铁的电流控制数值也反一下.工作时肯定是只有一个电磁铁有电,当PLC没输出时,A和B是都没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再问一下,我通过plc给放大板一个-10-10v间的一个电压信号后,油缸跳动的很厉害,不给放大板信号时测的两个电磁铁电压为8v左右,是不是放大板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点要看你的阀是不是有反馈,如果有反馈即使程序也反过来,只要AB接线是反的就会不停的进入自动保护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位移传感器就是阀芯反馈,但是看原理图,位移反馈只是为了比较阀芯实际位置和给定信号是否一致了,如果两个电磁铁不是同时得电的话,应该没关系把?请问你说的自动保护具体是什么情况?能详细点吗?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