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增压,但油缸没动作,增压缸可以动---请教

楼主(2008-01-16):
可以增压,可是油缸没动作。增压缸可以动。

楼主:
压力可以增加到400公斤  ,油缸没负载 但是 没动作

P,T 直接连油缸 有动作

楼主:
大小缸筒  有杆腔 好像有排气孔

网友:
我个人认为在你想增压之前的系统压力P如果不能推动负载的话
你按图上接法油缸应该是不动的,换向阀左位时单向阀打开增压缸起不到增压作用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不太看得明白你的液压原理图,不知道那个单向阀是做什么用的,我以前是做油缸方面设计的,但是好象把接单向阀的那个管路拿掉了。

根据你所阐述的现象
我想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
从压力表到油缸的这段回路是封闭的
因为负载决定工作压力的
如果与油缸是接通的,那么油缸是应该有动作
但是油缸没有动作的话,而且压力表有压力,那就肯定是压力表到油缸这一段封闭住了吧
我的意见
仅供参考

网友:
图中的单向阀应该换成一个截止阀吧!

网友:
是你画的不对 还是你选的不对啊
你的电液换向阀不对
按照你画的电液换向阀  有没有是一样的  都是有杆腔进油
另外如果是单向阀 是差动了吧

楼主:
谢谢。 实际是一般的O 机能三位四通换向阀。

今天在进增压缸大径腔管路前加了个可实现换向通一口断一口的三通阀实验结果是 增压缸小径腔内顶到行程后 还不足够 冲完所接拉卯枪 的油缸容积。
实际是发帖子前 所接油缸有动作,根据截面积算出 大概在5MM,因为活塞杆窝在一个套筒里所以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