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转动联轴器千分表的指针要动?

楼主(2008-01-16):
本人是新手提来不 好大家原谅!
今天和几个老师傅一起给膜片联轴器打表对中发现一个问题很迷惑,在用千分表对中时,发现磁铁端和针杆接触点端相对于联轴器是静止的,为什么千分表的指针要动?困惑啊???
也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转动联轴器千分表的指针要动? 我个人认为千分表测量端与联轴器没发生相对位移指针就应该不会动,请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
转联轴器时如果带负载的话联轴器会有弹性变形,你的表座是面接触而表针是点接触,动是正常的。
即使没有弹性变形那由于惯性的原因,表针也会抖一下,我们称之为震表。

网友:
再举个例子,用表拉平行时,方向变化时表针的指示值是不一样的,这是受力情况改变引起的。

网友:
你是说联轴器与表一起转动时,表针在动吧!这反应的是两半联轴器的不同心。

网友:
打的表是百分表还是千分表,动是正常,表杆是上下动的,与外套有一个配合,在静止时时是一个状态,当运动时表杆与外套有一个相对运动,表的传递位移也会微动

网友:
这说明你那联轴器外圆已被破坏光洁度不好,联轴器不同心

网友:
很明显,这就是两联轴器不对中或不平行所为.表面上看千分表、磁力表座相对于联轴器是静止的,当联轴器不对中时,在其径向、轴向偏差的影响下,不论转动联轴器在那个位置,对于千分表显示的误差就是偏差数据,所以在你所说的情况下,千分表就会转动。
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

网友:
呵呵,联轴器存在刚性变形,而且表面不平整,在转动过程中当然会出现指示变化的.

网友(2008-02-16):
联轴器转动时,表针在动,说明联轴器的不同心,要重新调整到表针基本不动

网友A:
LZ,你可以看看我发的这个资料,里面介绍的比较详细,你认真学习、领会一下。

网友:
以联轴器的一半为基准来找正另一半,由于另一半的不同轴度,虽然都同时在动,但另一半总会有径向的变化,零对零的情况是没有的。

网友(2009-02-08):
10楼的附件确实讲得很详细,概念清楚,易理解!

网友B(2012-03-02):
引用 网友A:
LZ,你可以看看我发的这个资料,里面介绍的比较详细,你认真学习、领会一下。

只要存在同心度误差。联轴器旋转时表针肯定会动。

网友(2012-08-27):
引用 网友B:
只要存在同心度误差。联轴器旋转时表针肯定会动。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