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铝工件如何提高光洁度?

楼主(2008-01-16):
在加工纯铝工件时光洁度总是很差,听说提高转速和使用煤油能提高光洁度.可是工件上在弯板上转速不能太高,且使用煤油增加成本(老板不乐意).求助那位师傅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一般见的比较多的是车完后再用砂纸砂光

网友:
如果只是提高光洁度,尺寸要求不严格的话,滚压应该可以,呵呵

网友:
如果有工件图让我们看看~!那样更容易讨论些~!

网友A:
车刀切削刃磨成R5左右,增大车刀后角的角度,利用后角研磨可以达到1.6的光洁度。转速要高。

网友:
楼主请先讲讲你现在的加工状况及车削参数

网友B:
数控车,高转速,低进给(3000转,0.05mm/转),使用金刚石刀具,不用切削油一样很光。我们厂以前做的也是感觉不光滑,后来为了符合RoHS标准,不使用切削液,高速切削,低速进给,光洁度直接就出来了。只是余量不要太大,精车余量0.3毫米以下就好了。

楼主:
我厂的设备是普通6140车床,工件是经过热处理的纯铝.加工内孔直径是20~20.03,光洁度要求1.6,深度106.还有请教各位,批量加工深度有公差要求的内孔工件,如26*7减0.05用什么方法才能提高产量并达到图纸要求.谢谢了

网友:
铝基本属于塑性材料,深度大了容易在加工过程中产生让刀,推拔现象会十分严重,加工很麻烦的。而且你采用普通车加工时候最高转速1440,就这样的转速想达到很高的尺寸精度很难哦!数控还可以想个办法修正。估计最多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使用普通6140车加工,余量留3-8丝,然后放置在温度20度的地方消除应力,48小时以后再采取铰刀精绞,要加油铰最好要气冷法冷却。这样1.6的光洁度精绞还是有希望达到的。我们厂是采取小型精密数控车在恒温间加工,中间做深冷处理消除应力,使用金刚石刀具高压空气冷却,AA级精密弹簧夹具,这样加工出来的工件基本达到1.0-1.2左右的光洁度,孔径保证在0.1-0.3um以内。

网友:
不用煤油就用皂化液,
浓度高一点,
切削液肯定要的,
转速上得高一点.
看你老板这么小气估计用定制精铰刀肯定不行了,
大不了用买个机铰用磨床磨到所需尺寸先粗车后粗铰孔,
但其它尺寸一般还得靠车刀保证.
最好用一次孔刀头,
尺寸有保证.
特定刀头可用线切割后再加工

网友:
学习 学习大家的经验

网友:
铝有硬铝和铸铝,一般硬铝好加工,车削铸铝时会感觉到材料软,易粘刀,由于切屑受挤压后硬度高于工件基体,所以表面质量不好!
加工时采用高转速,低进给,再有就是选择合理大刀具参数!

网友:
粗车单边余量0.05~0.07毫米,

或者使用滚压也可以.使用绞刀这么深的孔不好保证这么高的光洁度

网友:
不会是滚压,应该是挤压加工哦

网友:
不用煤油  用 柴机油 啊  跟煤油效果差不多 皂化液不怎么好   我试过的

网友:
共同学习,新手上路哈哈

网友:

看来你们的老板太小气了!!
我们这边提高光洁度,一般都要加皂化油!!或煤油的!!最差
也就用砂纸了!!
要看你们零件的要求的!!!

网友:
对于纯铝加砂纸后表面就发乌了,不怎么好干

网友:
兄弟,千万不要用砂纸啊,要是精密件就报废了 沙粒会嵌入铝件表面造成报废。

网友C:
楼主的零件连冷却液都舍不得下,还能是什么精密零件??砂纸沙光都出来了,这机加工行业做的也算破落到底了 ……铝件比钢件更依赖切削液,因为铝合金本身的耐高温很低,必须依靠冷却液来给工件冷却,防止工件表面融化。

  其实干车也不要紧,随便用那个牌子的铝合金数控刀片,转速再开100米以上的切削速度,走刀0.05~0.1之间,表面光洁度应该可以达到楼主要求了,虽然离铝合金的最高车削光洁度境界距离还很远。

网友:
铝合金的切削粗糙度和尺寸精度必然要靠车床或者铣床保证,因为铝合金不能被有效磨削,要取精度必须要一次车出或者铣出保证。铝合金可耐高温很抵,区区六百多度就是融点了,没有冷却液对工件的帮助,是无法车出精度的。解决了温度问题,用小切深0.5以下、高线速200米以上、进给自己看着排肖效果看着给,0.05~0.1之间都可以。

网友(2008-04-27):
怎么能让无心磨床 使阀杆变的更光洁

怎么能让无心磨床 使阀杆变的更光洁

网友D:
冷却液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零件连冷却液都舍不得下,还能是什么精密零件??砂纸沙光都出来了,这机加工行业做的也算破落到底了 ……铝件比钢件更依赖切削液,因为铝合金本身的耐高温很低,必须依靠冷却液来给工件冷却,防止工件表面融化。 ...

很多进口机床我们在配套他们做铝材的冷却液OEM时,他们特别关心我们冷却液原液的含油量是否大于70%以上,高含量的含油量,会带来后面机床调试,混水配制冷却液时,配出的冷却液的润滑性非常理想,可以降低铝材本身的特点对机械加工时的困难。你们热处理后的纯铝,更是难加工,对润滑的要求更是高啊。
结合好的刀具,好的冷却液,铝件的光洁度很少满足不了工艺的要求。

网友:
我这里从来都未为过光洁度的事情烦恼过,随便这么车怎么都是超高光洁度的,至于乳化液就算了,说到尾就是为了节约成本,效果会好到那里去??另外你可能不太懂机加工生产,不知道为什么老鹰还为这段话加威望。铝要加工精度好、表面光洁度高——越硬的越容易加工出来啊,越软的越难加工,至于刀具寿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给块软到不能再软的纯铝你加工,和一块高硬度的7075,你说那个难加工??

     很多寿命超过20~30年至今还在服役的机床,至今机械部分精度依然很高的最大原因是因为都是使用油冷切削的,例如凸轮自动车床、滚齿机、插齿机等等,

引用 网友D:

很多进口机床我们在配套他们做铝材的冷却液OEM时,他们特别关心我们冷却液原液的含油量是否大于70%以上,高含量的含油量,会带来后面机床调试,混水配制冷却液时,配出的冷却液的润滑性非常理想,可以降低铝材 ...

网友:
干切也好,油切也好,要车到很光很光都很容易,干切刀具耐用度还会提高,但干切最麻烦就是工件表面会迅速氧化,你们怎么解决的,一边加工完一边仍油里??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高转速,低进给(3000转,0.05mm/转),使用金刚石刀具,不用切削油一样很光。我们厂以前做的也是感觉不光滑,后来为了符合RoHS标准,不使用切削液,高速切削,低速进给,光洁度直接就出来了。只是余量不要太 ...

网友:
不是吧,刀尖磨成R5???R0.5还是R5啊,R5切出来连尺寸精度都不要了,只要表面粗糙度??

引用 网友A:
车刀切削刃磨成R5左右,增大车刀后角的角度,利用后角研磨可以达到1.6的光洁度。转速要高。

网友:
老大,你写帖子时喝酒喝多了吧? “孔径保证在0.1-0.3 UM以内”,1UM是0.001毫米啊,在车床上可以加工出0.1-0.3微米的尺寸精度是不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啊?那是0.0001~0.0003 mm啊,除了超高精度的量块(好像0级精度都达不到)之外,我都想不出有什么工件有这个尺寸精度了。

这个帖子让我大开眼界啊,有“热处理过很硬的纯铝”(1楼楼主发言),有可以加工出尺寸精度“0.1~0.3 um微米”的车床(sjkabc 9楼发言),还有使用刀尖R5的车刀车铝件的大师(杭州学徒5楼的发言),一切一切都完全颠覆性的恐怖概念。 :L :L

铝基本属于塑性材料,深度大了容易在加工过程中产生让刀,推拔现象会十分严重,加工很麻烦的。而且你采用普通车加工时候最高转速1440,就这样的转速想达到很高的尺寸精度很难哦!数控还可以想个办法修正。估计最多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使用普通6140车加工,余量留3-8丝,然后放置在温度20度的地方消除应力,48小时以后再采取铰刀精绞,要加油铰最好要气冷法冷却。这样1.6的光洁度精绞还是有希望达到的。我们厂是采取小型精密数控车在恒温间加工,中间做深冷处理消除应力,使用金刚石刀具高压空气冷却,AA级精密弹簧夹具,这样加工出来的工件基本达到1.0-1.2左右的光洁度,孔径保证在0.1-0.3um以内。

网友(2012-09-14):
用金刚石PCD刀具不就行了 不过价格也贵

网友:
我给你做吧PCD的刀具就解决了

网友(2013-09-13):
各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