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零件表面的氧化层如何去除?

楼主(2008-01-16):
请问:热处理后零件表面的氧化层如何去除?除了机加工外。
谢谢!

网友:
喷砂也是可以的,,,,

网友:
喷沙可以解决氧化皮厚的问题,喷后要及时的防氧化
薄的可以采用酸洗后防氧化的方法.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喷沙!!

网友A:
如果是不锈钢呢? 是不是就不用喷沙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锈钢呢? 是不是就不用喷沙了阿?

不锈钢?还真没有接触过!!不过不锈钢热处理后会有氧化皮吗?

网友B:
不锈钢如果是奥氏体的固溶处理,没有氧化皮。如果是马氏体的不锈钢酸洗后也可以去掉,喷砂就最好了(不过成本高些)。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喷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如果是奥氏体的固溶处理,没有氧化皮。如果是马氏体的不锈钢酸洗后也可以去掉,喷砂就最好了(不过成本高些)。

说的好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经固溶处理处理后肯定会有一层氧化皮的,经酸洗后可去掉。如采用真空处理可没有氧化皮。酸洗后,若零件要求较高,还要做去氢处理,防止材质发生力学上的突变。奥氏体不锈钢固溶处理其实就相当于钢件的淬火处理,在奥氏体不锈钢上叫做固溶处理,是为了把硬化的不锈钢转变成奥氏体化!

网友(2011-04-11):
请问棒料在热处理前不去掉氧化皮是否调质后对硬度有影响?还是有其它症状啊?

网友:
1酸洗
2喷砂
3抛丸

网友:
用真空炉和光亮退火炉处理的冷轧薄不锈钢板带,不会产生氧化铁皮,而一般退火后的热轧不锈钢板带会产生氧化铁皮,一般用酸洗处理。

网友:
喷丸可以

网友:
最好的方式我个人认为是喷砂

网友(2011-05-18):
喷砂能彻底去除氧化层吗?好像是掩盖住吧!

网友:
不锈钢一样的啊,喷砂也行的

网友(2011-12-24):
喷砂或钢丝轮,l留点余量车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