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硬度上判定热处理的方法?

楼主(2008-01-16):
不是热处理专业的,但很想知道专业人士如何根据材料的硬度选择热处理方式的,谢谢

网友:
有这个专业,也有这方面的书籍,理解加经验,,,

网友(2008-02-19):
这个问题太笼统,就同一材料而言,如钢淬火硬度最大,退火硬度最小,回火要根据回火温度而定,正火温度高于退火,其他表面化学处理后硬度一般会增加。

网友(2011-01-10):
熱處理 對工件硬度的影響  是門學問!

网友(2014-01-09):
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不是根据材料的硬度选择热处理方式的,而是根据你的需求来选用什么材料,然后根据材料选择热处理的方式和参数,也可以根据需要什么硬度来选择材料和热处理方式和参数

网友:
真心想学,顶一下

网友:
可参考《金属工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