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16):
螺栓的标识:

         如M20-2.5X150               5/16 -18 X 3”

             称   牙   长                         称    牙   长
             呼                                   呼
             径   距   度                         径    数   度
其中的称呼径指的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个问题,今天在看图纸的时候, 螺纹孔的位置1/8英寸X27 NPTF,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27是1英寸上有27个牙这我知道,我就是不明白1/8英寸是什么意思,谁帮我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1/8 是螺纹公称直径,如果是X27,我想是写错了,应该是-27,NPTF表示干密封型锥管螺纹,也就是在不使用密封填料的情况下不能泄漏。

楼主:
谢谢楼上,什么叫螺纹公称直径啊,
那个是X27 我没写错的

网友:
楼主好 ,螺纹的大径就是公称直径,看来楼主要好好看书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是机械专业的,不过我现在正在学呢, 现用现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