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冲击---请教

楼主(2008-01-17):
一台水射流设备,1秒1个工作位.换向冲击很大,以前是63YCY,我觉得可能是自动变量泵的压力流量变化导致冲击大。
换个手动变量泵,流量调好了恒定,冲击应该小点,
大家分析下冲击是不是泵的压力流量变化引起的.压油管是软管,压油路上有储能器
电液换向阀,是以前一台设备上(噪音正常,好的阀)拆下的,阀的问题应该没有
请帮我分析下

网友:
液压冲击的危害是很大的。发生液压冲击时管路中的冲击压力往往急增很多倍,而使按工作压力设计的管道破裂。此外,所产生的液压冲击波会引起液压系统的振动和冲击噪声。因此在液压系统设计时要考虑这些因素,应当尽量减少液压冲击的影响。为此,一般可采用如下措施。
(1)缓慢关闭阀门,削减冲击波的强度;
(2)在阀门前设置蓄能器,以减小冲击波传播的距离;
(3)应将管中流速限制在适当范围内,或采用橡胶软管,也可以减小液压冲击;
(4)在系统中装置安全阀,可起卸载作用。

网友:
.液压冲击  在液压系统中,当极快地换向或关闭液压回路时,致使液流速度急速地改变(变向或停止),由于流动液体的惯性或运动部件的惯性,会使系统内的压力发生突然升高或降低,这种现象称为液压冲击(水力学中称为水锤现象)。在研究液压冲击时,必须把液体当作弹性物体,同时还须考虑管壁的弹性。

网友:
好解决,在阀芯上开几个三角槽,实现预沟通预压缩,冲击会小许多。柱塞泵配流盘上的三角槽就是这个效果。柱塞泵如果没有三角槽,冲击振动噪音特大

网友:
想缓冲击.可在阀芯上作一个斜坡.

网友(2008-11-23):
有可能是管路太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