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珩磨圆度不良---请教

楼主(2008-01-17):
各位大虾,现有一个问题紧急求助
我现在加工的缸孔圆度超差,圆度要求0.005,现在用气动量仪测量直径偏差是15到20微米。
初步判断是因为珩磨头中心和缸孔中心不一致引起
现在请教缸孔中心和珩磨头中心不重合度最大允许多少?

另:
材质:铸铁
长度:150
直径:62

网友:
我有几个疑问,希望可以互相探讨下。
1。不知道你用的气动量仪是什么结构的,本人感觉用气动量仪测量直径是很不错,但是用气动量仪评判圆度肯定不是最合理,是不是先用其它测量手段再测试下,比较下测量的数据。
2。请问你们使用的零件使用的是浮动定位还是刚性定位?还有你们的珩磨头是什么结构的?要是万象节结构,那么对于中心的要求不是很高。
3。我以前用的是SUN牌子的珩磨机,他的珩磨轴的跳动,我是控制再0.02mm。
4。珩磨应该不会自己造成圆度的不好,他主要是消除形状误差,你要先检测下珩磨前孔的圆度好不好,要是本身圆度就很严重,是会复制的。
5。你可以拿一件做个多次少量轻切屑珩磨,看看有没有改善?
6。注意下切屑液,珩磨对切屑液的要求是很高的,切屑液没有搞好,会出现打滑,粘砂条,锥度,拉伤,粗糙度超差的问题。

楼主:
首先感谢斑竹加亮,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周了,今天早晨又让领导K了,解决不利啊。

回yang13564:
1、我不明白你说的气动量仪结构问题,我们的气动量仪就是那种圆柱,带两个出气孔,根据出气量的不同确定直径。如果有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摇表再测一下。
2、我们的零件是刚性定位。珩磨头撞8根油石条,4根粗珩4根精珩,粗珩分高低压。采用两个万向节结构。
3、我用的是日本FUJI的,现在我控制不到0.02的水平,看来就是再定位的问题了。
4、珩磨之前我是在加工中心上精镗,调整孔的位置珩磨的质量有影响。我会再次确认珩磨前的问题。还有,我想问一下珩磨留多少的加工余量合适?
5、没有试验
6、珩磨的件是在多台加工中心上加工过的,结果跟前道工序的加工中心相关,同一台加工中心的工件效果一样。

网友:
回复搂上。
因为气动量仪是依靠出气量来检测尺寸,本身与孔的间隙就比较大,所以一般只作圆度的参考,不做为评判。
如果是万象节我觉得,那么对于调节的精度应该不是很高。
你先检测下珩磨以前的零件,要是圆度没有问题,先粗磨--测量--精磨--测量,分开来做,看零件是在什么地方出的问题。
不知道你们珩磨的目的是什么?是消除形状公差,做尺寸,还是粗糙度,还有你们的孔有多深?单根珩磨条有多长?这些综合因素考虑好才可以知道珩磨的余量。你们要是是做过精镗的,我个人感觉0.05~0.10就已经足够了。

网友:
珩磨前道工序的要求是很重要的.
我们公司在珩磨韩国斗山机械的汽车连杆时,吃过许多苦头.
后来查明是前道工序精搪的原因,精搪后孔与基准的垂直度超差.虽然精珩后有改善,但仍然不合格.

我们使用的是浮动珩磨,对孔中心与珩磨头中心重合要求不高,在珩磨时会自行重合.

楼主:
回:yang13564

我们珩磨的主要目的是粗糙度,同时也提高圆度和圆柱度,缸孔这东西我想要求都是一样的,都是满足活塞往复运动的。

我们这里的余量比较大,珩磨四个缸孔是自动运行的,定位是采用形成开关,要达到你说的0.02要求比较难了,这种定位本身的偏差也超过了这个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洪亮兄,根据你和yang13564的意见我感觉我的工作还是主要要在前到工序上检查了。完成后希望跟大家讨论下缸体的加工问题

网友: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0.02跳动的这个珩磨轴是刚性结构。你用的万象节结构,要求没有那么高。

楼主:
几天我测机床的精度了,在300的距离上,在机床YZ平面,Y轴和Z轴的垂直度是0.1。有点高,明天去加班调试。希望有个好结果,谢谢各位大虾。
顺便说一下,我的工件是压缩机缸体,4缸,跟发动机比较类似,有类似的朋友可以相互交流下。

网友(2008-03-10):
大家好,我是sunnen的,珩磨的圆度同各位所说的机床定位精度等均无关系,请检查零件本身的结构,是不是在部分位置存在薄壁,如壁厚不均,在大压力切削状况下会产生切削应力,导致珩完圆度不是很好。如无壁厚不均的情况,请检查油石,一般,粗珩油石的切削能力较强,精珩油石只是用于刷平台,不能用精珩油石进行大余量切削。这个同前道精度和孔所留余量相关。当然同所需要的网纹参数也有很大关系。平台网纹的切削是珩磨中的一个技术难点,需要进行试验才能得到正确的配置。圆度问题在通常情况下是容易解决的。

网友:
通常解决的办法是(按重要程度)
1、减小进给速率;
2、减小主轴转速;
3、增加冲程速度;(2和3同网纹角度相关,需要配合使用)
4、增加珩磨时间;
5、检查主轴和孔的对中情况,只要目测同心即可,无需量具检测;
6、使用较软的油石;
7、检查夹具,是否把零件压变形,产生应力回复。

网友(2008-12-27):
关于珩磨圆度不良 的回复

你现在使用的是,哪种型号的珩磨机床?珩磨是自定心的,不存在不同心的问题,你的圆度超差,应该从1)压力  2)主轴轴承  3)如果是卧式的看导轨磨损状况 4)前道工序的加工精度,有足够的余量吗?一般是两倍以上的余量珩磨才能休整  5)珩磨条切削情况,不切削或切削太快也不行

我是生产卧式珩磨机床,我们的机床一般都是0.003MM以内的圆度!      15305761123  王先生

网友(2010-10-18):
网纹不是根据珩磨3个参数调整的吗

网友:
学习,留个记号

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长见识拉。。。。。。。

网友:
学习了,大家辛苦了。

网友(2011-07-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珩磨的缸孔就是中间和上口部的圆度超差,怎么也解决不了。珩磨前孔的形状精度也合格,厂家也是确认了的,可珩磨的零件就是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