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卷料分条后产生的应力如何解决?

楼主(2008-01-17):
厚度在0。7~1。5之间,分条后产生应力,后续加工产生变形,请教有无办法将分条后的卷料退应力,感谢了!

网友:
阁下讲述的过与简单,
你所说的确实属于热处理是范畴,要热处理就是去应力退火,
分条的过程一定会有应力产生,但是后续的机械加工也一样可以产生应力,所以变形是应力的叠加所导致.
此现象在分条后做热处理效果必然不显著,可机加工做热处理校正处理,即解决变形的问题又解决加工应力的问题,可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