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冒口有缩孔怎么办?---如图,请教

楼主(2008-01-17):
我们公司生产的排气管中间冒口根部缩孔比较严重,请问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发2个图;材质QT400-15,缩孔在从右数第2个管口

网友:
看不太清,最好有个这位置的剖视图,不然不知道厚度、冒口大小;浇注系统图,还有用什么方法铸造的?砂铸?树脂砂?

网友:
是不是缺陷象一层一层的氧化皮叠加在一起,用手一抠,就会掉下来。

楼主:
这种排气管是壳型铸造的,立浇(第2张照片那种姿式),缩孔没有氧化皮,一打出来就可以看见一个缩孔(第2张照片)。

网友:
最好有张带冒口的图片;
1。如果冒口部位比较厚(相对与其它地方),建议加冷铁,冒口不易过大,设一个出气冒口就可以,球铁对冒口不太敏感,重要的还是凝固顺序和壁厚均匀,我们做的球铁一般都要求均衡凝固,壁厚均匀就显的很重要了。
2。仔细观察下看是缩孔还是气孔,从图片上看冒口根部不是厚,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缩孔,怀疑是排气不量。
以上不知对不对,供参考,还请高手指正。

楼主:
感谢天涯莹道心幼的回复!加冷铁的方法我们以前试过,效果不太好,而且批量生产操作起来不方便。此零件的平均壁厚是5mm,估我们厂的老师傅观察,认为是气缩孔,但是也不是每件都缩,100件中大概有个6到7件有这种缩孔。就是根除不了。。。

楼主:
还有 带冒口的图片我暂时还没有,最近又停止生产了,到下次生产我再发带冒口的照片!

网友(2009-03-29):
2。仔细观察下看是缩孔还是气孔,从图片上看冒口根部不是厚,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缩孔,怀疑是排气不量

这个可能大,想办法做好排气

网友:
顶,因该是气孔,出气不顺畅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