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使轴承外圈外径硬度不超过最高210HB

楼主(2008-01-17):
一个外径100mm,壁厚40mm的Gcr15外圈,如何处理才能使外圈外径硬度不高于210HB,滚道在硬度62HRC,有效硬度壁厚在2mm左右。
滚道硬度和有效壁厚应该没有问题,外圈外径硬度不高于210HB,210HB是不是太低了,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么低的硬度。

网友:
调质+内圈表面淬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正一下三脚猫大侠的笔误。其实他的意思是先调质,然后套圈滚道局部表面淬火。
我的意见是调质也可以免了,因为210HB就轴承钢球化退火的硬度。所以如果你们的材料是退火态的话,只需要滚道表面局部火焰淬火就可以了。象楼主所说的要求的轴承套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为什么外圆不要求淬火?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轴承?可以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