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换向阀P口接压力补偿器的作用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8-01-17):
请问各位大虾,比例换向阀P口接压力补偿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流量随开口调定.不受压力载荷变化

网友:
就是和[普通的调速阀一样,利用压差补偿器实现流量的稳定,使流过阀的流量不随负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此时流量大小基本上和阀的开度成正比

网友:
一般与梭阀或比例阀内孔时时控制A,B 腔压力.保持阀的压差不变

网友:
应该有保压作用吧.及稳定压力的作用吧

网友:
主要是和比例阀配合使用,配上A、B腔的梭阀,构成进口压力补偿器,调节比例阀前后的压差不受外负载的影响,从而维持比例阀在一定的开口度下流量恒定。

网友:
同意6#的说法  但减小控制过程的冲击很明显

网友:
比例阀换向时靠补偿器与A、B接通检测压力根据负载变化而提升压力

网友:
研究一下负载敏感阀就明白了.为了保证多路换向阀多路同时工作且相互没有影响,不受负载变化而变化.

楼主:
多谢各位热心社友

网友:
稳定流量的原理可以借用电路欧姆定律来理解。通过对比例换向 阀进出油口的压力差(多在8-15BAR)的检测,与配套的比例压力溢流阀联动,从而稳定整个系统的压力及流量

网友:
同意六楼的看法,和调速阀的原理一样,调速阀在节流阀后并联减压阀,就是为了稳定节流阀前后压差,防止负载变化时阀的流量发生变化,影响执行元件的运动速度!

网友(2008-04-17):
为了保证多路阀的的流量不受负载的影响,通过增加一个压力补偿阀,是压力恒定,只与你的阀开口大小有关系啊

网友:
主要是为了使速度和比例阀的输入信号成正比,易于控制,不受负载的影响。特别提出的是一般配套的比例阀用带位置检测的闭环控制比例换向阀。

网友(2008-06-13):
其负载敏感的作用吧

网友:
比例多路阀进口片中压力补偿阀的作用原理

关于比例多路阀进口片中压力补偿阀的作用是什么?
请参见两路或多支路液压控制方案的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

  采用压力补偿阀实现多支路的比例调速, 可以改善液压系统调速性能,减少能量消耗。通常是在工作阀片用2通定差减压阀CP2与节流阀串联起来组合成调速阀,在进口阀片用3通式旁通式溢流阀CP3通过负载感应回路与节流阀并联起来组合成旁通式溢流调速阀。
该阀的进口阀块内置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逻辑元件),每片换向工作阀片中内置CP2二通压力补偿直通流量阀,CH负载感应梭阀。各阀功能如下:
    CP3三通压力补偿旁通溢流阀:当多路阀停止操作,且各阀均在中位时,CP3则旁通主油路流量。当某一阀工作时,CP3在负载压力作用下减少旁通流量,根据负载压力提供所需的流量。

CH负载感应梭阀(工作阀片):CH负载感应梭阀将各工作阀片的负载压力传至进口阀块的CP3

CP2二通直通式流量补偿阀:当多个工作片阀同时工作时,负载压力传至CP2阀的弹簧侧。此时,通过阀心的负反馈作用,来自动调节节流阀口两端的压力差,      使其基本保持不变。在CP2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定量泵接入进口阀块P口,油泵压力经P1口作用于压力补偿旁通阀的底部,CP3的弹簧腔与工作片阀的LS负载反馈系统的梭阀连通。在比例阀中位时,CP3功能等同于旁通流量控制阀,或循环阀。此时,压力补偿阀弹簧侧的压力仅为12-16BarP                                 = 弹簧压力+回油背压),CP3滑阀在底部P口压力作用下,旁通口打开,主油路贯通流回油箱。
   当比例阀移至工作位时,工作口负载压力经CH负载感应反馈回路传至CP3。此时,主油路的油泵压力等于工作口的最高压力,同时,该负载压力也传至各工作阀片中的CP2二通压力补偿阀的弹簧侧。此时,各工作阀片功能等同于串连流量控制阀,在CP2的作用下各阀的流量均保持恒定。其流量与输入信号成比例,独立控制且不受其它负载变化的干扰。

网友(2011-10-14):
严重同意6楼大侠的意见~~

网友:
阀前压力补偿器,实质上是一个定差减压阀,与主阀芯一起构成一个二通调速阀,以实现主阀的通流量与主阀芯开度有关,而与负载无关。

网友:
说简单点就是不管外负载多大,保证缸的进给速度不变!!( v( h$ U; A! D9 y7 ^
详细资料我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