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请教

楼主(2008-01-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铣出来的,刃口是磨的,具体的情况是,先将圆柱型工具钢装夹在分度头上,用卧铣加工螺旋排屑槽。传动方式是分度头的回转是安装挂轮和工作台的走刀丝杆连接,由丝杆转动带动分度头转动,类似车床车螺纹。然后热处理,然后磨。

网友:
正好自己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只是使用时候根据直径选择。
学习了!

网友:
钻头是用一块钢板,旋转,扭不出来的。

网友:
话说前阵子去一个工具厂参观,买的是瓦尔特(瓦格纳?反正是W开有,后面忘了)的五轴磨床磨钻头,铣刀。。工具的最后一道工具一般都是磨了,

现在想不明白的内冷钻头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别的钻头不知道,PCB钻头是知道的。
整体加工过程都是磨出来的。

网友:
铣制和轧制

绝大多数是铣制,有很大批量的可以轧制,需要专用模具,使用效果比铣制的强度好。

网友:
大批量生产也要看是什么直径的,10MM以下都是轧制,几毫米的东西很难铣的.大直径的就分铣制和轧制了,一般都是轧制的好用,不是因为强度问题,是因为前角的问题,钻头生产时的螺旋槽角度决定了钻头的前角必然是多少度,后期你手工磨不了前角的,

   铣制的钻头因为照顾铣刀的关系,前角是处于一个"不太合适的角度",不象轧制那样喜欢什么角度都行.

网友A:
呵呵,学习了!  追风传说

网友:
斑竹太客气了 搞机械的一定要搞明白原理,一理通百理明.钻头大批量生产时的轧制加工成本是很低的,只是开头的模具投入比较大,但轧制的好用不是因为强度高,只是前角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轧制的可以制造任何前角的钻头,但铣制的就不行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学习了!  追风传说

网友:
钻头倒是经常用,还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长知识了

网友B:
内冷钻头是粉末烧结的,心结用的表面有钛吗?很脆的,我用了1.5T的力把他一折2。

网友:
呵呵,同意是杂子的

网友:
是经高频加热后热轧的

网友:
这不废话吗? 内冷钻头都是合金的,怎么铣\轧啊??粉末高速钢的内冷钻头我想 买很久了,不过好像带内冷孔的粉末压铸高速钢钻头是暂时我见都没见过的刀具之一

引用 网友B:
内冷钻头是粉末烧结的,心结用的表面有钛吗?很脆的,我用了1.5T的力把他一折2。

网友:
大伙都太有才了 佩服佩服!!!

网友(2012-04-19):
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2013-11-06):
网上有视频,采用砂轮磨刃口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3-12-06):
铣也可以呀   改变成型刀角度就可以了把

网友:
高速钢是热轧,硬质合金的上工具磨

网友:
我前两年给上海工具厂做了三台钻头扭麻花机的机架和主齿轮箱,是试制的,后来也没了,具体成型机是怎么样的也没见到,看图纸名称难道是上工在试用扁钢旋转做钻头的工艺

网友:
钻头工艺分为:铣制、磨制、轧制三种,轧制效率最高,并最节约材料,过程是高频加热,搓制而成,且是自动化的,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