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能够淬火吗?----请教

楼主(2008-01-17):
A3钢属于普通低碳结构钢,能够淬火吗?淬火后的硬度和机械性能如何?如果要淬火一定要先渗碳吗?谢谢!!

网友:
A3钢只保证机械性能,不保证化学性能
渗碳淬火

楼主:
谢谢!!
渗碳淬火后机械性能如何?

网友:
渗碳淬火后,可以保证

网友:
渗碳淬火后材质易变脆,薄件最好不要渗碳淬火!

网友:
普通淬火,主要是根据含碳量多少来决定的

网友A:
可以渗碳 淬火
只是表面硬度提高

网友:
垃圾钢材还搞什么“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渗碳 淬火
只是表面硬度提高

同意此说.

网友:
当然可以淬火,不知道用在那里?

网友(2008-02-19):
最好的方法是:碳氮共渗(氰化)共渗层硬度可达HV90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