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艇发动机,最近老是挂挡熄火---请教

楼主(2008-01-17):
我设计高速艇发动机,希望和各位有共同兴趣的同行多交流.....
最近机器老是高速和挂挡熄火,(两冲),洋鬼子的机器却很好.(只换发动机)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主意帮忙解决啊?

楼主:
当然一般的情况很正常

网友:
我是做双缸发动机曲轴的
我只知道半园键的角度会影响点火

网友:
换化油器,阀片簧试试,不行就应该是缸体上的进排气孔的位置、形状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你说的不错。现在阀片是我们在国内还无法找到替代材料的。
我也会考虑飞花建,进排气问题,不过应该不会
在点火器上,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会不会引起这形象呢?

网友:
点火器是有最低稳定点火转速,有限速设计的就有最高稳定点火转速但一般通用机械都没有限速的就没有最高稳定点火转速,即使有,也只是拉不上高速,而不会出现熄火现象.

网友(2010-03-31):
我也是搞这个东西的,你的配缸间隙是多少,还簧片阀有没有问题,特别是两个缸之间的密封有没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