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原理图中件42是什么阀----请教

楼主(2008-01-17):
请教各位大虾该原理图中件42是什么阀,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减压阀,与比例换向阀组合起来用,有点类似调速阀的原理,当比例换向阀阀芯处于某一位置时,对应一个阀开口值,通过比例换向阀的流量不受负载影响,仅与开口量和减压阀的调定值有关.
不知俺说的对不对.

网友:
我认为2楼说的对。你们看看

网友:
是进口压力补偿器.主要用于比例方向流量阀

网友:
减压阀的控制油路不是在出口端吗?这边的控制油路在进口端哎。

楼主:
大家说的很对,该压力补偿器不知国内有没有厂家生产?

网友:
减压阀,作压力补偿用的!

网友:
你可以询一下上海立新

网友:
比例阀的节流口会因负变化影响流量,加此阀保证压差,使流量定

网友:
年轻时候我做过

我读硕士时候,做了一个压差补偿器,
实验效果很好。
关键问题是需要对补偿量进行计算
可能有2-3次反复

网友:
起负载感应作用,保持进出口恒定压差。

网友:
北京华德有生产

网友:
是定查减压阀,对于压力补偿器国内可能没有做的。

网友(2008-04-11):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怎样计算补偿量??

网友:
应该是个减压阀,流量和负载无关的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在比例方向阀前串联定差减压型保证比例阀的进出口压差恒定,其控制负载速度只与输入信号有关,不受负载压力变化的影响

网友:
spc型进口压力补偿器,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多看看负载敏感阀就明白了.HAWE/BUSCH/DANFOSS/PAKER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