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上用的圆锥滚子轴承,损坏原因分析---请教

楼主(2008-01-17):
我的马达上用到圆锥滚子轴承,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损坏,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损坏原因!
谢谢!

网友:
润滑不良或轴向间隙调整不当

网友:
轴承损坏分析的难点在于一种损坏模式往往会引起另一种损坏模式。几种模式混在一起之后,就难以鉴定那一种是根源。
从楼主发的图片上看,热量过多是其中模式之一,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 本身润滑方式或润滑剂使用不当(相对于你的转速来说)
2 严重的偏心
3 游隙设置不正确
另外从图片上看滚子已经排列不规则,所以也有可能是滚子先卡住后连滚带滑-甚至是完全不滚动导致温度急剧上升,过高温度最终后导致滚子表面局部融化。

to 楼主:可否给出游隙设置数量及调整方式(圆锥轴承游隙调整挺讲究的),润滑剂黏度及润滑方式,转速等参数?

楼主:
(附件是马达的剖面图)我的马达也是从客户那里返回来的,使用的也是一般的液压油(如46#)。我们初步估计,客户使用的径向力太大造成轴承损坏。至于游隙我们没有特意去调整,只是在压完轴承后在旋转装置上转一会儿。
谢谢!

网友:
to 楼主:
1 建议把径向力和轴承的额定载荷作下比较来判断径向力是否真的过大(如果还
  有轴向力,则需要合成为当量载荷再作比较。)
2 剖面图中所示,你们基本上是把两个单列圆锥轴承中间加个隔圈然后当成双列
  圆锥来用(不是一般的背对背安装),所以游隙自然不用加垫片或螺母来调,
  这是很不错的想法。但值得注意的是:你必须得控制你的零件的公差,影响你
  的游隙值的公差变量有11个,分别是--轴承1外圈大端面公差;轴承1内圈大端
  面公差;轴承2外圈大端面公差;轴承2内圈大端面公差;两轴承间的隔环厚度
  公差;右边小隔环公差;轴长度公差;还有两轴承内径公差,以及相应两轴公
  差(同一个轴但不是同时加工考虑成两个独立变量)----考虑后面四个变量是因
  为你这个应用内圈应该是紧配的,所以会影响游隙。

这种方法有点类似Timken(铁姆肯)八十年代发明的一种公差控制方法,适合于大批量生产。但是要用这种方法,你们必须要控制所有的变量,否则你的轴承游隙很可能出问题。

网友:
润滑不良或轴向间隙调整不当,照抄2楼的.

你的保持架是不是碾的象一张张纸片?如果那样,内圈的预紧或者设备的轴向力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除了上面几位高手所讲的因素,是否还有这样的可能性:
轴承的安装为o型安装,这种安装要求轴本身所受到的弯矩足够小,这样,轴承滚子受力才有可能基本均匀。如果轴承间距离不够大,而轴又受到很大的弯矩,会造成轴承内滚子工作面受力不均匀。
验证的方法可以查看滚道磨损情况,是否偏边。
可以加长轴承间的距离来减少这种失效情况的发生。

网友:
仅有部份的轴承在实际应用中损坏。
  大部份的轴承抽坏的原因很多——超出原先预估的负载,非有效的密封、过紧的配合所导致的过小轴承间隙等。这些因素中的任一因素皆有其特殊的损坏型式且会留下特殊的损坏痕迹。因此,检视损坏轴的承,在大多案例中可以发现其可能的导因,大体上来说,有三分之一的轴承损坏导因于疲劳损坏,另外的三分之一导因于润滑不良,其它的三分之一导因于污染物进入轴承或安装处理不当

楼主(2008-02-26):
拉刀

我现在要加工球铁铸件的内腔,谁有拉刀容屑槽能力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