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为何总是坏?

楼主(2008-01-17):
刀的示意图如附件所示:
   刀的材料: 整体硬质合金
切削的材料:矽钢片
   刀的转速: 910r/m
   进给速度: 2000r/m
  刀的安装: 轴向定位:一端是台阶定位,一端是螺母锁紧
                     径向定位:键
         工况: 没有加冷却液
  坏的时间: 刀是在退刀的时候“炸”掉的

我想问:
1.是不是因为整体硬质合金硬度太硬,而韧性又不够造成的?
2.是不是进给速度太快?
3.硬质合金刀在切削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
1.对于你说的刀具安装,我没看明白;
2.刀具损坏后的图片?要清楚点的;
3.刀具直径多大呢?
4.工件材料硬度多大?

楼主:
楼上的,你好
1.刀安装形式依次是:轴的台阶-刀(轴上有键槽)-挡盖-螺母
2.我的照片是用200万像素手机照,如果你要,我再发,刀坏成了三块,断口处特别光滑
3.刀的直径是50
4.因为是购买的,所以没有打硬度

网友:
你要把刀具的断面拍出来呀,要清楚点的。
把工装也拍来看看。是什么设备?

网友:
楼主!你的转速和进给的数字是不是颠倒了?单位是不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