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齿厚设计---请教

楼主(2008-01-17):
蜗轮齿厚设计考虑强度与材料的充分利用,蜗杆(金属)齿厚比蜗轮(塑胶)齿厚薄,怎么设计?常规设计两者齿厚差不多的,都是螺距除以2,有什么公式和依据么,, P+ ]2 t8 L$ l% G
请各位老师和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2008-02-19):
蜗轮蜗杆传动的理论基础源于齿轮的理论,所以蜗轮与蜗杆的齿厚是一样的,要想使蜗轮的齿比蜗杆的齿厚一些,可以采用变位的方法,也就是使它们的中心距适当加大,具体设计计算可以查阅设计手册。要注意的是蜗轮的加工,需要使用与蜗杆形状一样的刀具,只是齿顶圆尺寸比实际蜗杆的齿顶圆要大0.5m,只有这样加工出来的蜗轮才可以工作平稳经久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