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如何画螺纹?

楼主(2008-01-17):
用solidworks如何画螺纹?请各位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
步骤: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网友:

呵呵!老鹰你是怎么当的管理员!划螺纹的怎么来到工业自动化里来了!佩服佩服!真是高!
我的关于"触摸屏"使用原理的请求!你却给我放到"求助"里去了!
版主我不是针对你哦!我是对这样的管理不满意而进行评论的!

楼主:
哈哈,我现在的工作是做自动化方面的,没事了自己学学solidworks,以防以后用的到。

网友:
我也想学下怎么画,搞了好久没搞出来.期待高手来做个全过程指导

网友:
首先以原点画一个直径为螺纹外径的圆的草图,用草图拉伸一个圆柱(长度自定),再在特征树中选择刚才那个草图后,点击忒特征-曲线-螺旋线命令,设置螺距、圈数。点击与圆柱垂直的一个参考面(上视、俯视、左视具体哪一个以作图时的为准)点击后点草图绘制,之后按画一个点。按住CTRL点击点和螺纹,选择穿透特征。之后点的位置画一将被切去部分的螺纹截面(以螺纹的设计要求为准),最后点击扫描切除,在路径中选螺纹线,截面选择刚才画的草图,一切完成。
另外一些朋友的Solidworks可能找不到扫描切除,那时因为该命令没有被选择出来,只要点击工具选项,打开自定义菜单,选择命令菜单,在左边的框选择特征,右边出现很多命令,选择你想要的直接点住拉动到特征工具栏就OK了。

网友:
晕,基础啊!楼上说的基本都对,在个圆柱体上画螺旋线,然后以螺旋线为引导线,在引导线一端画个三角形,选中三角形,然后扫描切除就OK了

网友:
谢谢两高手的指点,自学没人指点就是想不通

网友:
刚开始 学 个画螺纹 都琢磨了 1个星期...

三角草图要和螺纹的起点相同哦

网友:
形象的说画螺纹就像画弹簧,不过是在圆柱体外表面切去一圈弹簧

网友:
用solidworks如何画螺纹

我没事学着画了个,可怎是不能扫描切除生成螺纹.提示:如图例
我用的版本是2007

网友:
想了解好久搞定了.是截面三角形画反了

网友(2008-02-22):
可以用扫描也可以用扫描切除画

网友:
好贴,谢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看你们的帖子长知识,呵呵!

网友:
希望高手们多多指导,多出谈论贴,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
学好三维从UG开始!

我有个建议,如果那位朋友想画好三维,请先学UG。学会UG等于学会S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建议,如果那位朋友想画好三维,请先学UG。学会UG等于学会SW!

为什么这样说,UG很好学吗?

网友:
螺纹尾部怎么表示出来呢?

楼主(2008-04-04):
无论学哪个软件,只要学好就行!!!!!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各位大虾!明天到单位去试一试!

网友:
怎么画内螺纹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
装个工具箱,直接调出来就好了,

网友:
我做了一个画螺纹的视频,需要的把油箱告诉我,发过去。

我做了一个画螺纹的视频,需要的把油箱告诉我,发过去。

网友:
呵呵,在三维上做扫略切除螺纹很麻烦,要考虑螺旋角等问题,一不小心就会提示产生尺寸小于0的实体,法恩特和TOOLBOX自带的都是旋转切除加阵列的螺纹示意。

网友:
长知识阿

网友:
以原点画一个直径为螺纹外径的圆的草图,用草图拉伸一个圆柱(长度自定),再在特征树中选择刚才那个草图后,点击忒特征-曲线-螺旋线命令,设置螺距、圈数。点击与圆柱垂直的一个参考面(上视、俯视、左视具体哪一个以作图时的为准)点击后点草图绘制,之后按画一个点。按住CTRL点击点和螺纹,选择穿透特征。之后点的位置画一将被切去部分的螺纹截面(以螺纹的设计要求为准),最后点击扫描切除,在路径中选螺纹线,截面选择刚才画的草图,一切完成。

网友:
如果是画类似自攻螺丝上的螺纹旋转的直径逐渐减小的怎么画?

网友(2008-08-09):
全是在放屁

网友:
用装饰性螺纹画出来就可以了啊。软件中有个命令是“装饰螺纹线”。比如你要做M10*1.25的外螺纹,长度为15个毫米。先做一个直径为10的轴,然后点击“装饰螺纹线”这个命令就会让你输入螺纹长度及螺纹底径,这时你输入长度为15,次要直径(10-1.25)=8.75就可以了啊。这样外螺纹就做好了。内螺纹也可以如此做,只不过底孔应该是8.75,次要直径是10罢了

网友:
回复 SOLIDWORKS螺纹特征制作

呵呵,楼上众多高手都给出了具体画法。
这里给出另一思路供参考:
如要做一个螺纹孔特征,SOLIDWORKS还有更简单的做法。只须在钻孔特征里完成就行了。各项参数都可以在钻孔特征里定义。
如要做一螺栓,也不须每次都单独设计,做一含设计表格的螺栓零件放在标准库里调用就行了。

网友:
扫描是最好的方法,可以扫描生成,也可以扫描扫除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PROE的螺旋扫掠画出来的好。

网友(2008-12-13):
用34楼和螺纹装饰线的方法能在工程图里看到螺纹吗?如果是外螺纹的话34楼的办法还行吗?

网友(2009-04-01):
来个图解啊

网友:
装饰罗纹线就可以了

网友:
"选择刚才那个草图"哪个草图呢
都不行啊
我看着操作都不行,是不是我版本的问题啊。我用2008

网友:
有两个办法
1、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
2、用扫描切除。

网友(2009-10-13):
回复 网友B:
给我一个啊,我正在发愁不会画螺纹呢。我的邮箱:cxydjm090329@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2010-06-21):
31楼的比较简单,我以前就用过,不过现在忘了。
自己到是弄不出螺纹了。

网友:
不是版本问题
我用的也是08
刚就弄好了

网友:
我也是今天才学会 最好学的方法是拿标准件模仿着去画

网友:
刚来这里,路过,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没必要弄那么复杂 扫描切除太浪费时间了
 只需要一个装饰螺纹线命令就行了 呵呵

网友(2010-07-28):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按前面那位兄弟的方法做,但是选择草图,应该就是前面画的圆吧,但插入螺旋线不成功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望指点

网友(2010-09-01):
先画螺旋线,再在螺旋线的一个端点生成与螺旋线法向基准面,在基准面上话螺纹截面图,以螺旋线为扫描线,扫描就生成螺纹了。

网友:
在一个柱子上切除螺纹的形状就可以了  就像加工螺纹一样

网友:
还有一种画法,内螺纹的话选择特征中的异形孔向导就行了,但比较大的内螺纹无法用,只能用6楼的方法了

网友:
那位大侠上传一个做好样版呀。我是个初学者。

网友(2010-10-06):
呵呵,谢谢高手指点我也在自学中

网友:
又學一招 謝謝樓上大大

网友(2011-05-24):
螺纹是画出来了,可惜螺纹收尾却没有说清楚,还要继续努力哟,螺纹收尾我今天花了半天时间都未搞定,晕倒了!!!

网友:
内螺纹简单,不需要异型孔想向导,直接在端面上画出螺纹形状切除扫描就可以了
,麻烦的外螺纹,尤其是滚压外螺纹,牙底没办法倒圆。晕

网友(2011-11-19):
谢谢,今天长见识了
真是高手处处有呀

网友:
6楼是正解,我就那样话

网友(2012-01-21):
想学习扫描切除三角形截面的具体画法,请高手指导!

网友:
螺纹收尾怎么画,忘记了

网友(2012-02-29):
学会了  谢谢6楼的

网友:
唐氏螺纹

网友(2012-05-11):
这个还是不会。。。。

网友(2012-09-28):
这种螺纹和弹簧确实有点不同,看了高手的讨论,学习了不少~~嘿嘿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采用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之后选择对应国家标准,出工程图的时候就自动生成了。简单实用。

网友(2012-12-2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hazonghu\Desktop\螺栓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可以直接调标准件,但是调出来之后 螺纹是不显示的

网友:
回复怎么这么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