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板铁壳求表面处理最佳方案---请教

楼主(2008-01-17):
我司第一批产品:
外壳工艺:普通钢板—冲压—酸洗—喷油—烤漆—丝印,为什么漆面厚特别是边缘厚?并且漆面有凸点、伤手;然后改进外壳工艺:电解钢板—冲压—酸洗—喷油—烤漆—丝印,问题更严重,居然大面积掉漆,经改进换漆、温度控制方法,还是有轻微掉漆现象。请高手指教?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求急!求急!求急!

网友:
对于普通钢板—冲压—酸洗—喷油—烤漆—丝印这个工艺中的喷油不是十分理解,我推荐你如下工艺,绝对解决现在的问题,普通钢板—冲压—磷化—烤漆—丝印,附着力很好,而且会美观很多。

网友(2023-07-2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