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是不是分很多系统?

楼主(2008-01-18):
FANUC是不是还分好多种?比如我们现在用的是FANUC   Series   Oi-MC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
刚看到还有Oi-TC的。这有什么区别,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大厂出于市场的考虑会把系统分成很多系列,他们在功能上,结构上,价格上都有区别。MC是标准铣床版的,而TC是标准车床版的。你说说铣床和车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们厂都是FANUC的磨床!control fanuc series 如:31i-A,Mxp-200i等,

网友A:
21i ,21 ,18, 0i等等很多很多种,里面的差异不大,对于只是操作编程也没有什么大的困难。

网友:
只要会运用一种就可以了,其它的都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i ,21 ,18, 0i等等很多很多种,里面的差异不大,对于只是操作编程也没有什么大的困难。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i ,21 ,18, 0i等等很多很多种,里面的差异不大,对于只是操作编程也没有什么大的困难。

我同意,差异不。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一点点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网友(2013-11-15):
引用 网友B:

是分好多种,我这里就有好几种,十几年前的机床,是O,OO等,现在是Oi,Oi -TM等

网友:
我觉得它的系统细分是基于行业应用的啊.最主要是基于末端执行器的工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