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PAL带导条刀具加工硅铝合金有划痕---求助

楼主(2008-01-18):
各位,我们用MAPAL带导条刀具加工硅铝合金有划痕,请问怎样解决,是否有好的建议,欢迎讨论。具体见图片,先谢谢各位。

加工表面有划痕

加工表面有划痕

加工表面有划痕

加工表面有划痕

加工底面刀片

加工底面刀片

加工侧面刀片

加工侧面刀片

刀

刀

楼主:
加上刀具参数

补充刀具参数

网友:
如果没有振刀的话,切削参数并没有问题.
只是,加工底面刀片的直径比侧面刀片直径大0.2我有点不明白.最好把孔的剖面图画出来.我看看刀痕是否是侧面刀片背锥有问题所致.

网友:
我认为是调刀问题,如果你需要深入可以联系我13921105931,我是MAPAL的

网友(2009-10-06):
这把刀不应该出问题啊,现在问题怎么样了?

网友A(2009-12-01):
你的倒锥调刀少,是不是 刀片长度*0,001

还有你的overhand 是4-6 那么请清一下倒条的前刀面,用油石打一下,这里是铝屑堆积的地方

可以这么做一下实验:1、将顶部刀片拆了,只加工侧面,如果有:是不是做一下刀具的平衡。
                    2、测量一下侧面导条。与刀片相对的那根导条是否磨损,磨量大过0,005容易出问题,这根受力最大,而不是刀片后边这根。

网友:
我个人认为原因如下几点:
1,最直观的原因,你的PCD尖有点磨损。
2,你的刀片设定完经过加工以后和基准点直径差不多,加工的时候基准点磨到毛坯。
3,最好把刀装在主轴上再检测一下刀的精度,把同心度调到最小。

网友:
楼上:第一点,人家肯定会换新刀片的,如果是其它问题换刀片是不会有改善的
      同意楼上最后一点。。

网友:
想看看有没有高人指点指点,但很是失望。。。

网友:
会不会有刀片没装紧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刀片如果没装紧的话,加工刀片肯定会蹦的。 11# gongfei2419

网友:
装不紧的话,就算刀片不崩的,那工件会出现振纹的。

网友(2010-07-01):
加工铝合金材料我的感觉你的参数用的不太好,4000的转速进给才400真是牛刀小用,4000转速进给一般用到1000左右。如果采用400的进给转速1800差不多了,退刀可以略快。如果进给是400的话,我会选1600-1800的转速,退刀800左右,也可略快,刀尖离导条5um-8um,背锥每10mm为10um。我感觉加工铝件刀尖高一点好。

网友B(2010-09-12):
这个是小问题  刀具没问题,不用瞎怀疑刀具。
产生原因:刀具切削时,刀具和工件间没有建立稳定的润滑油膜
解决办法;适当提高切削液浓度

网友(点评):
很是赞同,不过切削液浓度8%-12%,到底哪个数字最适合,又成本低呢。

网友(2012-03-26):
根据我对图片的观察:
      第一,那个加工底面的刀片,因为你调刀片没有调好造成的。
      第二,我感觉底面刀片接触很大,不锋利,阻力大。
      第三,也可能存在排削不畅,l铝X划伤。还有可调的位置有很大重要。

网友:
不知楼主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了,从图片来看我感觉是夹屑造成的,建议加大进给,加大冷却效果看看是否会好点!

网友:
楼主试着切削速度回退看看

网友(2013-11-07):
引用 网友A:
你的倒锥调刀少,是不是 刀片长度*0,001  ?

还有你的overhand 是4-6 那么请清一下倒条的前刀面,用油石 ...

金刚石的导条,不是那么容易磨损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刀具参数

切削液的压力和浓度分别是多少,这种滑刀痕,应该是切削造成的。

网友C:
对于这种问题,我们也遇到过。一般采取以下措施会变好
1.增加Overhang2-3μ,调整背锥,这个需要试着调,就会有经验了;
2.观察导条状态,如果发白,有积铝就拿油石慢慢打磨打磨;
3.提高切削液浓度;
4.刀具导条处跳动保持在5μ以内;

以上这些,都一般都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倒锥调刀少,是不是 刀片长度*0,001  ?

还有你的overhand 是4-6 那么请清一下倒条的前刀面,用油石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种问题,我们也遇到过。一般采取以下措施会变好
1.增加Overhang2-3μ,调整背锥,这个需要试着调,就 ...

回复,非常感谢。我一直认为是切削液浓度太低,目前现场是7%左右,但是是整体冷却,没有针对自导向镗刀的专门冷却系统,所有提高冷却液浓度会导致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目前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奇怪的是,CBN刀具加工的时候会产生这种现象,用mapal的硬质合金刀具加工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怀疑是刀具本身设计的问题,就是说内部的核心技术估计有所欠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非常感谢。我一直认为是切削液浓度太低,目前现场是7%左右,但是是整体冷却,没有针对自导向镗刀的 ...

铝合金用PCD的会很好啊

网友(点评):
曲轴孔试一半铸铁,一半铝合金的材质,我们设计人员试验过,用CBN是寿命最长,效率最高的。

网友(2015-06-14):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小问题  刀具没问题,不用瞎怀疑刀具。
产生原因:刀具切削时,刀具和工件间没有建立稳定的润滑油 ...

这位聪聪大侠,怎么好久没上了, 有问题请教呢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换种材质的刀粒就好了,,,

网友(2015-11-15):
打下刀座圆跳动,跟设备主轴跳动。

网友:
还有各导向条前后差,有MAPAL对刀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