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类设计练习课件,应张乾等同学要求编制

楼主(2008-01-18):
如图,零件为拉伸壳体,各项数据在图上都有反应。根据图纸尺寸情况,编出精加工工艺,及加工夹具设计思路。

楼主:
请看到这个课件的同学仔细看图,把对图纸尺寸的理解和工艺的编排认真思考。这个工件看似简单,实际要加工好有一定难度。这个可以作为大家毕业设计的练习。以后我会不定期的发些图纸上来,供工装类专业的同学练习。我会根据回帖的情况对加工方法,工艺流程,工装简图作力所能及的讲解,也请各位资深工程师指导补充。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老师你好!

我是新生,我也要学习,老师要好好交好啊!
1、粗精车A面;
2、粗精车内腔底面;
3、用工装钻4-10及2-20孔;
工装放置在A面上;六个孔全在工装上加钻套设计。

楼主:
小雪花,你好。你的回复说明你有一定的基础,而且对车加工比较熟悉。提示一下,不要局限于车加工这一个方式。车床能够对型腔内底面长圆型的加工吗?如果可以怎么做到呢?

网友A:
可以特制一把刀

我觉得车加工是成批量生产最好的加工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车加工是成批量生产最好的加工方面。

你的想法是对的,还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工件怎么固定呢?

网友:
做底板支撑。钻模板做成一头可以旋转的。底板上做销孔以外形定位。销子可做成可调的,防止外形大小不均。

楼主:
钻模的上料,固定考虑基本不错。我指的是车型腔内底面长圆型平面(就是光洁度为3.2的那个面),怎么固定工件?

网友:
只能做弯板夹紧工件了.老师可以说说你的方案吗?
老师加我QQ好吗?583156118

网友:
毛坯冲压成型,无孔

精铣/磨,光洁度3.2/1.6 表面,得有夹具支撑唇边和底部

钻模加工4-D10    2-D20,铰孔,也得有支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毛坯冲压成型
用铁丝吊起来抛丸

网友C:
从图纸上来看,5mm板材,大多数表面是未加工表面,只有机盖底部机加,光洁度1.6,可以考虑粗铣,然后平面磨加工。另盖里平面和盖底部有较高的平面度要求,理想情况是这2个平面在一道工序内加工,可以保证平面度要求,机加的话,精铣可以保证底面3.2的粗糙度(前提得看该板材是什么材料)关于尺寸的话,图纸上要求不严格,名义尺寸4.5mm
.可以考虑在加工中心,一道工序上加工.铣刀铣2个平面,如果材料机加性能好的话,底面直接精铣,保证3.2,和尺寸4.5mm,不行的话,2平面留0.2mm左右精加工量,换磨头加工.2个20H7的孔,可以钻孔10mm后,然后铣。(考虑板材太薄,容易打钻头)孔间距100mm的位置公差机床可以保证。其余外形可以考虑冲压成型。从外形看,可以考虑2次成型。但图纸上看不出机箱盖的总高是多少。所以冲压还是深冲压,几次成型,得看总高。4个10的孔,机加,
总得来说,考虑冲压,冲压后需要回火处理,解决应力问题。
如果边缘要求严格的话,周边尺寸冲压后在普通铣床上修下边(冲压的边是锲形的)

网友:
关于工装的问题,
可以考虑夹持凸起部分,4个10孔选择2个定位,

网友(2008-03-08):
用三面定位两面顶紧,加紧的力不能大也不能小,先粗加工孔再铣两面,再精加工孔,中间用尼龙块支撑,尼龙块中间镂空留出加工面的空间便于加工
这样加工还是对变形没有把握啊,希望学徒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
期待杭州学徒解答!

网友(2008-04-16):
毛坯拉深件上应事先已经冲了孔的,留有加工余量,
第一步,拉深件拉深部分的外围(90宽)和底面定位夹住工件精铣拉伸部分的内底面和A面,保证平行度;
第二步,利用工件外形及A面定位铰6个孔.
楼主怎么加工的,交流交流啊?

网友(2008-06-18):
关于小雪儿花的粗、精车我觉得很难实现图纸要求的加工和光洁度要求,应该为铣镗工序,先用弯板固定A面,铣3.2的光洁面,并紧跟制2-D20的孔,采用工装通过两孔固定,铣A面,保证1.6光洁度,可以增加磨工序,最后加工4-D10    孔

网友(2008-08-09):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上来看,5mm板材,大多数表面是未加工表面,只有机盖底部机加,光洁度1.6,可以考虑粗铣,然后平面磨加工。另盖里平面和盖底部有较高的平面度要求,理想情况是这2个平面在一道工序内加工,可以保证平面度要求, ...

同意这种方法,应该先加工底面作为后面精加工的基准

网友:
一个夹具,一次加工完成:
夹具:以A背面和R45 V型定位,V型夹紧.
加工步骤: 铣A面,底面,铣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