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应该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8-01-18):
此零件应该如何加工?---请教我手里有这样一个零件是一种拔管机上的滚轮,工作和拔丝机差不多,只不过拔丝机是粗钢丝从钢眼中拔出来就变细了,而拔管机是用R分别是4.5-----3.5,这样八对(16个)轮,钢管依次从每对轮中间通过,通过滚压,管就变细了(从10变成8)。材料Cr12MoV ,R处氮化处理硬度是在68以上,R处的光洁度0.4,现在看样品是两个端面磨过,内孔和外园都磨过,里面的键是线切割的,现在想要请教各位大虾,我们的工艺该怎样排,R处到底应该怎样加工,请各位赐教。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
毛坯料--切断--退火(如果需要)--车(成型刀?)---淬火---渗氮---精磨---线切割键槽

整体要求的话也许用锻造料比较好,不过没有接触过锻造,不知道能不能用精密模锻的方法做

确定料用SKD11了?我觉得用硬质合金直接烧结成型也可以,而且那个表面粗糙度比较好,几乎达到镜面要求了

请各位大侠雅正

网友:
最好用管料,要是没有管料只有自己打孔了。最好车个1:5000锥度的心轴,一头是螺纹夹紧。要么上软抓。材料锯出总长,放5mm余量。
1。钻孔
2。车(内径,外加一个端面和台阶(参数选好,根本不用上磨床Ra<0.4um)
3。上芯棒
4。车(加工外一个端面和台阶,还有内圆弧,圆弧先用割刀切个槽,然后用左偏35度刀切半个圆弧,再用右偏刀切另外半个圆弧,注意接刀,要圆弧切入,而且要消除圆弧留下的凸点,要是很有经验,可以做到接刀痕迹<0.003MM,轮廓度仪测量的,如果做不到可以磨圆弧刀修正。)
5。磨(没有加工出的一个端面,控制长度尺寸)。
6。线切割(键槽)
这样的做法2个问题,一个是操作人员的基本功要求很高,还有就是因为材料硬度的关系,切屑量不可能大,每次切深都不深,注意刀具烧坏,特别是精加工。这个只适合小批量。要是需要大批量左还是多机床,多工序来的快。

网友:
R处的光洁度0.4也应该磨才能达到吧?或者抛光?

网友:
我们用车床加工外径粗糙度做到Ra0.2左右。只要利用好的刀具,参数,设备,会做出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楼主:
这种零件,主要是R的尺寸,其中R直径7.4的轮4对,8件;其余7.55、7.7、7.85、8各1对,2件。R处的公差加减0.01,而且所有的轮每套16件,所有的R中心必须同心,公差应该是0.02。
还有R处使用的圆弧成型刀应该怎样加工,用工具磨,还是慢走丝,因为工件的公差就挺严,刀具应该更严吧。

楼主:
关于心结大虾说用硬质合金直接烧结成型,我不太了解,不知是否能详细介绍一下,造价高吗?模具怎样加工?这个零件是拉伸模,硬度是否可以,耐用是不是比铬12钼钒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心结大虾说用硬质合金直接烧结成型,我不太了解,不知是否能详细介绍一下,造价高吗?模具怎样加工?这个零件是拉伸模,硬度是否可以,耐用是不是比铬12钼钒耐用?

就是采取粉末冶金的方法,直接成型,或者节省成本的做个基体然后在上面烧结,最终在磨一下。我公司原来做的缩管模子都是用硬质合金做的,

网友:
你要是用成型刀,肯定做不到0.02的公差,而且那么硬的材料是很难加工的,基本不再车削以内,要是不相信你就试试看。

楼主:
我们现在做这一套16件,报价2500元,不知心结,你说的做个基体然后在上面烧结,需要多少钱,你公司原来做的缩管模子都是用硬质合金做的,成本是多少,用起来怎么样,能出多少米管,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怎么没人参与讨论,好灰心啊!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R的尺寸精度,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10-18):
此零件现在出现新的问题了,经轮滚压后,管上出现毛刺,被评为不合格,另外刀具,R刀的磨损太快,我选用726刀头,但磨损严重,请各位推荐好的刀头。我现在加工工艺是,普车6240加工,先初车各处留余量,然后淬火至60-65,磨外圆和内孔及两端面,R处用726材质圆弧刀精加工。请大家拍砖。

楼主:
这个零件就是这种缩管机上用的,有接触过这种零件加工的兄弟吗。

网友:
如果加工没有超差的话,出现毛刺就应该是设计问题,圆弧设计不对。
我们做过滚压弯管用的轮子,很容易出现毛刺、压痕等问题。
如果滚轮是正好半个圆的话,那肯定会出毛刺的。
至于刀具,你所说的726不了解

楼主:
滚轮设计的是小于半圆的,浅0.4,726刀头是用来车轴承钢的

楼主:
我不敢肯定的是R 的两边的倒角,是应该倒直角还是圆角,到底到多大

楼主:
为什么每人理我啊。大家快来讨论啊

网友:
中间的园弧要上数控车才好,用狗骨形的机夹刀片做!做到位再去真空淬火,不用氮化了。其它都没问题的。

网友:
国产的数控车有点危险,要好点的车床才行

网友:
以前在一家专业做冰箱、空调冷凝器管的厂家见过一钟磨床,叫R磨,其主要是加工管子成型对轮的半径的,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1左右,粗糙度也可以达到0.4左右,其实结构和轴承厂用的沟道磨床是差不多的。

网友:
你的这类辊轮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总想着做的那么光洁啦.我的意见是,前面五至六道辊轮R处恰恰不应该使用高光洁度的,而尽量加工得毛糙些,应该在R处做喷砂处理,增加辊轮的摩擦系数,防止工件与辊轮相对间会产生滑动.这会大大提高的整型效率.即使辊轮R处加工可以采用车床粗车,但是后续加工安排必需用磨削,把车痕迹磨去,否则管子上自然会留下纵向压痕迹,之后的喷砂处理一个目的也是要做到要去掉磨削时较细微的纵向痕迹,而喷砂面是一般是没有方向性的,这样的加工工序应该把R处与辊轮外圆面处的圆弧过度一起处理了一下,到最后面两道才使用高光洁度的辊轮,光洁度可以提高到成型的光洁度R0.4,这两道辊轮一定不要加载主动力,而只需要管子推行而获得从动力,总之两个相对面的就是要产生一定要有摩擦系数才会有更大的压延效率.你们现在可以使管子自旋转进入缩管机里的话那就可以减小或消除拉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见过人家厂商供应的成品辊轮,表面光洁度确实很高,所有的辊轮都有动力,不是靠推行的动力运行的,另外请教喷砂处理后的表面光洁度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间的园弧要上数控车才好,用狗骨形的机夹刀片做!做到位再去真空淬火,不用氮化了。其它都没问题的”,1.狗骨型的机夹刀,是不是就是R成型刀,有这么合适的R成型刀吗,2.做到位在淬火,不用留余量,淬火后会变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R磨床,贵吗,需要多少钱啊,轴承厂的沟道磨床是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人家厂商供应的成品辊轮,表面光洁度确实很高,所有的辊轮都有动力,不是靠推行的动力运行的,另外请教喷砂处理后的表面光洁度如何

那你就要看人家的辊轮是辊什么材料了.如果对方是给铜或铝合金的缩管机呢.对于铜或铝合金这类塑性很强,冷作硬化不明显的软材料使用光亮的辊轮可能就很适合.但是它却不能适合你现在要加工的材料啦.毕竟这两种材料的物理特性相差悬殊.喷砂光洁度有很多,具体看你选择多少目的砂料了.如果使用高精度车削后可以不用磨床了吧.你这几个零件上磨床显然很不好磨,毕竟要制造多个非常精确的成型磨,而使用喷砂工艺制造工艺绝对简化的,你这种大小的零件用小型的一般的首饰喷砂机完全可以做到,买一台机器都不贵的,几百元可以搞定.以后厂里如果经常要对辊轮做喷砂处理的话还可以一直用下去.如果不经常用机器也不用买了,找个加工店加工也是很便宜的.

网友:
用精密车床车吧.

网友:
有一些应该是标准件来着,不知道楼主发的是什么设备的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缩管机,13楼有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型的一般的首饰喷砂机完全可以做到,买一台机器都不贵的,几百元可以搞定.”你有这种照片吗,提供一下,喷砂机是不是只是抛光,不能修正尺寸,沙料是什么,到那里购买

网友:
喷砂机出来的效果不同于抛光,它们应该是相反的.抛光要得到的是镜面,而喷砂出来的是磨砂面,如果颗粒再细一些的话可以是珍珠光面,非常诱人的机理.喷砂应该是不能修正尺寸,但能修去毛刺,给工件边角倒出细微圆角.
不锈钢喷砂机的图片,东西不是我的,所以没有用过,到底适不适合你的你可以问问店家.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07c363131ffcf93858f16cc4bcbb6548.j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氮化处理没?

网友:
心洁老大的方案应该是最好的,还有磨R槽可以请轴承厂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做氮化,只是调质后粗加工然后淬火

楼主:
这是加工图,是初车的

网友:
exb文件咱不会打开,能不能直接上图让大伙瞧瞧呀

楼主:
大家看看,这是初车图,精车时公差到加减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