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液压缸举升,行程是一层楼,见过这样的电梯么?

楼主(2008-01-18):
大家有没有见过用液压缸举升的电梯,行程是一层楼,我想知道这种电梯用在什么场合?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客梯/货梯都可以用的,
一般用柱塞缸就行了

网友:
见过这样的升高机
用的是一条三节缸

楼主:
谢大家了,我已经找到了一些相关的材料!

楼主(2008-03-20):
但是多级缸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速度换接的时候有波动,怎么解决?使用同步伸缩缸么,这种缸有现成的产品么?

网友:
升降平台那这样行不
用多个缸.高度可以达几层楼那么高

网友:
这种东西用柱塞缸,采用滑轮结构可缩短行程,运行的平稳可靠性要超过普通电梯,方便功率回收,主要缺点就是行程不能太大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液压电梯,国外比较多,国内较少见!曾经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机场见过,可以提升至3楼。

网友:
沈阳兴隆大家庭的电梯是液压的,举升高度4层楼

网友:
客梯/货梯都可以用的,
一般用柱塞缸就行了.做成剪叉式就是了

网友(2008-04-24):
是不是做升降货物用的啊?这边做货物升降梯很多啊!

网友(2010-04-12):
我坐过这种液压电梯,可以装在私家别墅上!

网友:
液压电梯,两三层很轻松的,感觉比普通电梯稳一些,好的系统加减速更柔和,但长行程不好做,能耗也较高

网友:
像是汽车吊的变幅缸,没见过

网友(2012-04-21):
用多级缸速度的调可在系统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