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加油脂量计算?

楼主(2008-01-18):
我现在在做一些关于轴承的业务,想在轴承中加入"无尘油脂",但不知道加油脂的量,怕被工厂蒙骗.
想问问各位大虾:轴承的加油脂量是否有公式可以计算(轴承的种类太多.....)

网友:
要实验的,就是把装好的轴承加满油脂然后得出总重量(100%),一般轴承加脂量为25%-35%

网友:
轴承要加润滑脂是不能加满的,润滑油在轴承工作时也会跟着滚珠沿滚道旋转,所以要留出一定的空隙以减小润滑脂的阻力。另外,润滑油在工作发热时体积会膨胀,也需留出一定空间。实践证明,凡是润滑脂加满的轴承,工作时一定会发热并且会外溢。合适的油量就是:先将轴承用润滑脂填满,然后旋转轴承,凡是挤出的部分都给去掉,剩这么多就合适。

网友:
简单的方法把油脂加到和保持器平。

网友(2008-04-06):
一种方法,仅供参考

1。先决定轴承空间;(一个笨办法:轴承一边密封,后注水,得注入水体积v,)
2。得到所用脂的密度p;
3。确定轴承的所用场合(低、高、超高速),得X注脂比例,x可在一般有手册上找到。
4。注脂量=p*v*x

网友(2021-04-09):
一般未轴承空腔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