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螺纹孔的位置对称度?

楼主(2008-01-18):
单位加工一零件,上有M5×0.5一螺纹孔,要求它相对于另外两孔连线的对称度为0.2mm,我们现用三座标上测量,由于无法取得螺纹中径位置,所测数据差异很大,与客户检测也会有较大差异,求教各位同仁,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本论坛内有关于螺纹孔位置度测量的相关帖子,请搜索一下,或许有帮助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就做M5的螺丝一头是圆柱,螺纹和圆柱一次加工下来。
在测量的时候只要拧上去,测量圆柱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还是做个楼上所说的辅助测量具吧!不过也担心间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还是做个楼上所说的辅助测量具吧!不过也担心间隙问题

端面锁紧、锥度、螺纹部分中空对称开槽做成涨轴形状三种办法相对于你的测量公差基本可以解决间隙问题

网友:
三楼说的对,如你担心间隙的话,拧进的螺纹做成带锥度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20):
个人认为螺纹孔测量有点偏假,主要是间隙,最好是在未攻丝前,测量底孔的对称度就行了.

网友(2011-11-15):
每次来到论坛,都会有一种学习的气氛

网友(2012-10-30):
又积累了一点知识,不错!

网友(2013-01-06):
我们公司也是先检底孔的对称度之后在攻丝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2013-04-01):
锥度螺纹芯棒;

网友:
可以结合实际的使用状态,来考量测量方法,满足使用时最终目的

网友(2019-04-03):
每次看论坛都能学点东西,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