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传感器的现状---讨论

楼主(2008-01-18):
我是一个从事压力。温度。称重传感器工作者。相信各位水射流设备技术工程师对压力传感器并不陌生,我想请教的是各位在使用国内传感器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意见?请及时指出产品的不足,有哪些地方要修改?

网友:
就我个人看来,超高压传感器不足的主要原因有:
1、线性不好,压力越高越不好;
2、压力显示仪表的质量;
3、寿命不长,不稳定。

楼主:
版主,感谢你的支持。
就你提的问题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1.线性不好你是以什么为标准判断的?
2.压力显示仪表是一体化的还是分体式的?质量不好是指数字不稳定还是显示有问题?
3.产品性能不稳定是指在加压的时候不稳定还是在零点时不稳定?

网友:
1、比如在低压段,压力能显示正常,而到高压时就不准了,不成线性比例;
2、压力显示表,对于超高压(比如300Mpa)的,就我所知道的,国内还没有一体化的,表很容易坏,我还没有用过能超过3个月还能保持性能的;
3、主要零点漂移厉害,调好一次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

网友:
我公司是研究传感器的,目前正在实验阶段,采用的是薄膜技术,希望各位资深人士能够提出目前传感器在各方面的不足以及你们希望传感器需要改进的方面.

楼主(2008-02-18):
压力传感器问题回答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就版主提出的压力传感器问题我发表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1.压力表显示不成线性问题,这个不一定是压力传感器的原因。和您所测介质,表有关系。所测的介质压力是一定很稳定吗?一般压力压力传感器在出厂的时候都是经过标准的力源设备所测试的。
2.压力表很容易坏具体是没有显示,数字不稳,或者显示数字不全。我在几年前就开发一种和压力传感器一体化的配套数字显示表。经过试验效果还是不错的,不知版主有没有兴趣用一下。
3.压力传感器零点漂移这一直是传感器技术人员的一个难题,在国外也是一样的。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不断的攻关,产品在出厂的时候漂移都保证在精度,标准之内。
  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提出压力传感器在实际当中的发现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及时的改正。争取多设计出好的产品服务各位朋友。

网友(2008-03-31):
传感器附套

我公司在传感器附套设计,生产,销售一站式服务.
各位传感器专家如有需要.請击www.dbstar.cn   或dawn@dbstar.cn

楼主:
传感器问题

希望论坛内的朋友能够把自己在使用传感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探讨,早入把问题解决。

网友(2009-08-17):
国内的传感器可靠性不咋样

网友(2009-11-30):
不行啊,我在用得是上海的感觉和进口的差很多啊,寿命太短了,用不了多久就不稳定,也就是说我在一定条件下其它条件不变测试这一分钟以内压力显示就会有好几个度数

网友:
我们只用传感器,压力的,扭矩的都用。国内的传感器资料不全。我拿到的传感器样品说明书一种只有一页的说明。连注意事项都没写。外形尺寸也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