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VSO10DR/52R-PPA14N00参数---请教

楼主(2008-01-18):
我在工作中碰到一个这个型号的力士乐泵,查了下样本也没查到。
在这想麻烦有知道能不能给我说下具体参数,非常感谢!!

网友:
变量泵,斜盘结构,额定压力250bar,峰值压力315bar,用于开式回路压力控制,
转动方向为顺时针方向

网友:
这里有a10vso中文说明书,对照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呵呵。

网友(2008-10-03):
楼主的A10VSO《10DR》是不是错了啊 应该是 100DR的吧 没听说过有10DR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