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预敲落孔数控冲能否加工?---图,请教

楼主(2008-01-18):
预敲落孔∮5.3是否能加工能在数控冲上加工结构见附件。

数控模具能否实现?

网友:
应该可以,就是上模具的时候不能像冲断那样上了,把凸模往上抬点,如果凸模在上边……当初冲个厚件的时候因为没有开精冲,打算一次冲下来,结果此次卡在下模里,然后我们就冲到这种程度然后把件敲下来……

你的是什么材料?多厚?

网友:
可以的,这个模具结构其实和冲孔模一样,只是下模是凸模,上模是凹模,在上下模上留两个缺口(不冲断),并且在上模上装有弹簧顶蕊以便脱料.其实你把图纸发给生产数冲模具的厂家便可解决,他们会帮你设计.

网友:
楼上说的好 关键是要保证突起的部分在成型后能顺利冲模具脱出。

网友:
何需数控冲,普通冲都可以解决,我做过的是1.2mmFe的敲落孔
只要模具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网友:
普冲,数冲都可以做到,关键是模具

网友:
可以的,就是开模就行了!

网友A:
其实还有个最笨的办法,连模具都不用开,你先冲个圆孔,再冲个比底孔稍大点的圆,然后用氩弧焊在反面点两点就成了敲落孔了.

网友:
电器卓壳敲落孔?
图纸看不到
在普通冲床上干过。间隙取下差,控制好冲裁深度,凸模磨三个缺口,或凸模和凹模对应磨三个缺口
冲压一次,手动脱模

数控冲床上没试过.铁板只能平移,不能上下移动把压凸部分从模具中脱开。
关键解决零件材料如何从模具中脱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个最笨的办法,连模具都不用开,你先冲个圆孔,再冲个比底孔稍大点的圆,然后用氩弧焊在反面点两点就成了敲落孔了.

呵呵~~兄弟,你要知道预敲孔的作用和使用方便,那可是用东西轻轻敲就下来了的.焊接可不是好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轻点两下,不加焊丝应该很好敲的,我们遇到特殊尺寸敲落孔就经常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
顶,许工!
开数冲模具的话最关键就是认清方向,向上还是向下
焊接也是好办法

网友:
小圆模凸泡,脱料应该没问题的,装个脱料装置

网友:
那我可能就是少见多怪了
那需要RoHS指令的就要多检测一点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已经准备开数冲模具了。还有个问题,对于这种预敲落孔最小能做到多少,材料是普通钢板,料厚1.5mm。

网友:
理论上D>1.5t都可以
但是我见过和做过的预敲孔都是12~25的直径,设计的时候对预敲孔不会很小.想其功用就可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不是半剪吗,是焊接定位用的。
与它配合的是盲孔然后在用点焊机焊接。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高度不能超过板厚

楼主:
我问了一下做数冲模具的说是直径太小难做。不知是什么原因。半剪切能保证可以敲落吗?

网友:
可以加工,开个脱料模就可以啦。

网友E(2008-03-10):
其实还有个最笨的办法,连模具都不用开,你先冲个圆孔,再冲个比底孔稍大点的圆,然后用氩弧焊在反面点两点就成了敲落孔了.
你就是个天才,哈哈

网友:
都不用半切,楼主和数控刀具厂家联系的话:打一条槽,留2个接点就行了.我们不同的产品有十几种这类型的敲落孔

网友:
普冲和数冲都可以做到.开模就行了比较简单的模具.凸模与凹模对应磨两个缺口,凹模装弹料块可自动脱料.

网友:
可以的,关键是模具.

网友(2008-04-14):
沒問題,可以做,但是落孔∮5.3凸出來的高度不能超過一個料厚,還有就是不能用沖孔的刀具去做预敲落孔,要另買一把刀,刀是什麼樣子的,加工應很清楚

网友:
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叫它为harf share,数冲和普冲都可加工

网友(2011-03-19):
请教各位大师:敲落孔有标准的定义吗?什么叫敲落孔呢?怎么去检验或其质量要求是什么呢?
烦请告知:万分感激!EMAIL:focus2013@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还有个最笨的办法,连模具都不用开,你先冲个圆孔,再冲个比底孔稍大点的圆,然后用氩弧焊在反面点两点就成 ...

有很多公司都用焊接方法做过,你们平时留意身边的电器柜啥的就可以发现。我见过有的公司是用冲床直接开敲落孔模具,加工好以后,在搬运或后续工序中给弄掉了,又不能把产品不能报废吧,怎么办?呵呵
还有就是模具,操作,材料等原因导致敲落孔掉下来,达不到产品要求,所以就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确实有些公司是选择是焊接做敲落孔?

网友(2012-01-11):
可以冲压的,有专门的剪切模具。。。

网友:
做过冲床零件的都知道,这是可行的。这是称之为half share的玩意

网友:
这种敲落孔是可以实现的!你找你的数冲模具供应商,他们一定会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普冲,数冲都可以做到,常见的是电器的开关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