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自动送料装置,电机选择---请教

楼主(2008-01-18):
本人最近转非标设计,需要做一款自动送料装置,使用丝杆升降送料,要求升降台一次移动3~5mm后停止,等待信号再次启动,间隔大概为9秒.
要求电机能频繁启动,能自锁,
请教各位大虾给我个建议,
我选什么类型的电机合适??
谢谢~!

网友:
伺服不就行了吗,步进也可以满足!

楼主:
哎,老板说太贵了,要求要直流电机....我没接触过这东西,两眼一抹黑.....

网友:
精度要求多少,直流跟步进差不了多少

网友:
在机构上作文章吧,电机频繁启动影响寿命。
我以前用过电磁离合器,电机不须频繁启动。

网友:
电机频繁启动是不行的,因启动电流很大,电机会过热的。选用电磁离合器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
看来小弟的设计还是出现偏差了,,我设计一般都采用伺服电机!

回去好好研究下电磁离合器怎么应用的!

楼主:
看来我的要重新做些变更了

网友:
如果只移动3-5毫米,为什么不用凸轮机构来代替?
可以定旋转速度,什么样的电机就不重要了,保持一定的转速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移动距离是固定的(还需要可调),但启动时间是由感应器发出的,并不是周期性质的.
这个机构我想了一天了,一想它的使用条件我就想用伺服电机,结果老板劈了我的,要求用直流电机
,哪位大哥帮我弄点直流电机的资料,我参考参考,在此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7楼:我这段时间在弄一套钢丝送料机构,送料长度150~330mm,想采用伺服电机。请问那个牌子的性价比好一点?我按照扭距初步定下来是500W3000转。伺服电机没用过,一点经验都没,能否指点一下?谢谢!我的邮箱setima@163.com

网友:
是否改 为气缸]驱动简便可靠

网友:
不需要直流的,你见过电子厂的上料机没有,

网友:
我自己整理的,希望有帮助

我自己整理的,希望有帮助

网友:
看你们的设计需要我觉得电机频繁启动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2008-06-14):
看来你的精度也不高,用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直流调速电机就可以了。还有你可以用计数器计数工件的使用数量来控制电机运动。其实你可以参考汽车上的雨刮电机。

网友:
选用电磁离合器的方法是正确的,也可考滤凸轮或棘轮步进机构

网友:
可逆马达不是可以频繁启动吗?

网友:
棘轮不是定距的吗/。应该不行吧

网友:
变频器+普通电机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就可以了,比方说同步电机,完全可以频繁换向,纠偏装置上经常用

网友:
没问题的。。直流电机选好点牌子,配个减速机。不超额定功率重复启动也没问题。。。

网友:
搞一个锥形转子电机,带制动,省钱

网友:
用机械结构实现这个功能可能更好一点。例如间歇机构。

网友:
前面加个  蜗轮减速头   就行了

网友:
用旋转气缸试试

网友:
无论直流还是交流电机,间隔9秒后启动,绝不是频繁启动。我有一机器,交流370W,间隔3秒启动-停止,每天1万3000次,用了5年未出问题。

网友:
可用蜗轮精密减速头

网友(2008-08-05):
直流加脉冲就行了,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