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压力开关如何实现逻辑控制或模糊控制-请教

楼主(2008-01-18):
本人非控制专业,但是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挖掘机中用到的压力开关它的功用是什么?有人说是逻辑控制或模糊控制,不知道如何实现的,还请高手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压力开关是下面形式的,仅做参考:

网友:
压力开关的作用

回楼主:
       压力开关的作用就是当压力到达某个设定值时,它的两个引出端接通。即有点象限位开关,它产生一个开关信号。另外,压力开关的压力设定值可以进行调节。
      压力传感器的作用是将压力信号转换成模拟的电压或电流信号,然后将此信号采集后进行运算显示给使用者看,同时也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