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冷却水箱如何选型?——[求助]

楼主(2008-01-18):
单位买了一台二手的超精机,超精油箱需要重新购置,
请问:
如何计算油箱容积
需要选用什么规格的油泵
需要选择什么规格的油温冷却系统?
找什么厂家采购水箱比较好?
冷却系统制造比较好的厂商能不能推荐一下?

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油箱容积一般是液压泵流量的3~5倍。
泵流量的选择需根据液压缸的速度及缸径计算。
油温冷却在油箱上配恒温空调即可,也就是油冷却机。上海海立特、天津富瑞泽、宝鸡雷博、日本大金等等很多生产厂家。
冷却水箱烟台、沧州、上海生产厂家很多,烟台博森的机床排屑器及水箱名气较大。

楼主:
谢谢虎斑回复啊!有问题还得请教。。。呵呵……

网友:
油冷机不要用上海海立特的,故障率奇高。可以用雷博的,就是贵点。也可用河北同飞的。
水箱用好的就选富优的(4NEW),老外都用他的,在上海,一个字,贵!但物有所值。烟台博森的也能用,但说实话,非常一般般,尤其是带水冷的,提水泵和主水泵流量很不匹配。成都也有一家做水箱的,看起来还不错,用得不太多就不好讲什么了。

网友(2010-12-11):
专业生产水箱、排屑机、、如需要请联系!我们是给机床厂做配套的!希望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