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铸铝件每次开模都不一样?

楼主(2008-01-18):
我不是搞模具的,问一个外行问题:
为什么铸铝件每次开模都不一样,每次都有不同的问题。
搞得我很头大!

网友:
不明白你指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讲讲怎么不一样?

网友:
具体情况请说下,是普通金属模浇注,还是压力铸造,或者是翻砂铸造?我看懂了,就是你请别人开的模具,加工出来的铸件尺寸情况不一样。指的是和前几次同一产品使用的模具相比较。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木模,翻砂铸造,每次开铸出来的产品在形状上都有不同:缺口处,高度,方坑的尺寸和位置等等,外型有时大,有时小。工人说是和收缩率每次都不同。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是翻砂铸造件,那么是会出现上述情况,但也有限度的哦,主要是和温度,沙模的夯实程度,沙模的成型干燥,以及工人的技术水平有关,是会每一个都不一样,1--5毫米是常事,当然小件情况会轻些。

楼主:
那我该怎么办才好?才能做出多、快、好、省的产品?
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如果熔炼工艺稳定,只能寄希望于造型工的水平和责任心了。
1。砂型夯实点,这样型砂的退让性就差点,反应出来的就是收缩率稍微小,不过对结构简单的零件作用不明显;
2。起模时框箱量尽量小点,依能恰好起模且不损坏砂型为宜;
3。浇注温度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低,但要保证浇满;
4。打箱晚点。
总之一句话,人为影响很大,关键还在工人师傅的技术水平,没别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