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换刀点的设置---请教

楼主(2008-01-18):
各位高手: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数控卧车在换刀时不需要回机床参考点,(只是在开机时回参考点)但是我最近看到数控立车在换刀时都回参考点,是厂家编制的程序。我很纳闷,按照我的想法就是只要在换刀不干涉的情况下,换刀点不需要设置在参考点。两种机床系统一致。请赐教。

网友A:
机床厂家为了设备安全考虑,编制了固定回原点程序(通常程序号是以8或9字开头),每次换刀之前通过运行宏调用此程序。如果对机床很熟悉可以进行更改,否则就不要更改了。

网友:
只要换刀不干涉,不需要改换刀点吧,我在FUNAC上用G28U0W0回原点换刀,在OKUMA上直接是G0X500.Z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床厂家为了设备安全考虑,编制了固定回原点程序(通常程序号是以8或9字开头),每次换刀之前通过运行宏调用此程序。如果对机床很熟悉可以进行更改,否则就不要更改了。

对,使这个样子。
机床制造厂家,为了方便,纯粹为此而已。

话说回来,确实方便。
我在有些设备编程的时候,也总是喜欢先把一些经常用到的,做一段宏程序,然后调用。。

感觉很好用。

网友:
我跟楼主也有同样的疑问
不过你们的回答太片面!谁可以仔细的讲讲换刀点的设置方法?

网友:
这个是机床厂家设置的事情,也要参考法那科的具体型号的设置参数,大部分是一样的多轴有点差异,和操作没有关系
一般是放在程序号9000以后的,8000--9000的一般放的少
这个和锁程序的时候有关系
这个设置是为安全考虑的
特别是多轴加工更加重要,还有回零前取消补偿哦

楼主的是对车的
如果是车-铣中心,铣床和加工中心都必须回零
它有3点好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提这问题的目的是想通过取消回参考点换刀来提高加工工效(减少空行程),也就是在保证不干涉的前提下就近换刀。数控立车,FANUC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