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FANUC oi Mate-TC的系统,编程---求助

楼主(2008-01-18):
求助各位数控编程高手,给我编一下程,我是FANUC oi Mate-TC的系统,我以前没用过这系统,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这锥螺纹(如图)具体怎么编,麻烦那位编出来,不胜感激.

网友:
G76 P Q R
G76 X Z R P Q F
第二个R 用于表示锥度

G92 X  Z  R  F
此处的R也表示锥度

楼主:
能否把PRQ说明白一点.

网友:
第一行的P由6位数字组成Paabbcc
aa:精加工的刀数
bb:退出量
cc:螺纹切入角度:0,29,30,55,60,80
Q最小切削深度

第二行中的P 为螺纹齿高
Q为第一刀的吃刀深度

R表示锥度
外螺纹为负
内螺纹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