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OKUMA-LB300的柱坐标?(G132\G133)---请教

楼主(2008-01-18):
我最近使用OKUMA-LB300,系统是OSP200,要在外圆上铣波浪线,但是无法使用G131\G132,以及怎么样铣直线呢,怎么样加入刀尖半径补偿呢,说明书上没有详细介绍,在端面上铣是用G101\G102\G103,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08-10-22):
说明书上说的也比较详细了。铣端面的话应该是G41
刀尖圆弧右补偿

波浪也是的都用G41,

但是在编写前要写G17,

只能在G17平面采用补偿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