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割轴承钢管的1.0mm的切割片

楼主(2008-01-18):
有没有能割轴承钢管的1.0mm的切割片啊!大家知道吗?到稍微耐用一点的。

网友:
钢管切割片

你需要1mm厚的钢管切割片?是单片使用吗?
这种应该是树脂切割片吧
最好你说说具体使用情况

楼主:
是的啊!就是单片使用。
不是树脂切割片,直径在一两百毫米左右吧!
就是想实验一台钢管切割机,尺寸:拿外径28.3mm,内孔23.5mm的钢管割成要求高度8.20mm-----8.35mm的产品。

网友(2010-05-04):
可以呀 ,白钢的

网友(2010-06-25):
用多线切割机就很好,国产的30多万一台

网友(2010-09-30):
再薄点的切割片都能用,关键还是要在你的金属切割机上动动脑筋!薄的切割片在切割时容易产生抖动,所以在要金属切割机的金属护套上做点小工装来保证在切割时锯片不产生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