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系统,Z轴定位误差过大?---请教

楼主(2008-01-19):
今天突然发现,Z轴定位误差过大?  或  Z轴跟踪误差过大?
  增量或手动方式 , 坐标位置显示都在变化,  但实际拖板不移动  , 增量或手动过程若停,  报警立即出现   。请问是什么原因  , 如何解决?

网友:
原因是有什么地方运动受阻。
检查机械传动链的各个地方。

网友:
哎呀,我在别的帖子上说过的呀,你看看丝杠尾部的并紧螺母有没有松动,再检查丝杠与电机的连接部分有没有松动。不知道你的床子是哪产的,是直连式还是同步带式的。
“误差过大”报警一般都是这2个原因。

网友:
报警提示是什么?根据提示去查原因!

网友:
华中的系统稳定性差啊!我学校就有四台华中数控铣!问题多多

楼主:
三楼   你说的那两个地方都检查了   并做了维修处理  但报警问题没有处理
我们的床子是宝鸡产的华中  同步带式的。

网友:
同步带轮有没有紧好?再看卡同步带是不是松了?

网友:
卸掉同步带,空载看看。这样就可以判断是电气问题还是机械问题。
估计机械问题比较有可能,尤其是动过那些传动链。还有就是铁绡进去了。从简到繁,一点一点来,别乱拆东西。丝杠和导轨是有安装精度的。

网友(2008-03-23):
我也度过这个问题.原因是伺服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