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批轧辊需要进行堆焊修补---求助

楼主(2008-01-19):
现有一批轧辊需要进行堆焊修补,母材牌号为 60CrMo ,焊接设备有手弧、二保、氩弧,请问焊材应如何选择?相对比较哪种焊接方式比较合理(经济、技术、质量方面)?如果采用二保焊,药芯焊丝可否选择??如果可以的话,请黄河老师讲讲焊接的工艺,谢谢了~~~~

网友:
13Cr14Ni3Mo用于板坯连铸机堆焊;
4Cr4W8v        用于轧机卷取机滚堆焊;
25Cr3MoMnVA用于热轧开坯滚堆焊;

就上述焊接方式来说: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线能量低,效率高,应为首选;

焊接过程中需焊前预热200度,焊后后热250~300度,保温,或去应力退火。

楼主:
再次请教黄河老师

黄河老师,如果我选用MAG(CO2气氛),采用药芯焊丝的话,药芯焊丝选择YR307-1可以么?这种焊丝好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您所堆焊的轧辊工矿条件如何(温度,强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