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3不锈钢生锈怎么处理?

楼主(2008-01-19):
各位大侠好.SUS303不锈钢二次加工生锈怎么处理啊?
前提是不可以钝化.
求助各位大侠了

网友:
电解抛光可以吗?

网友:
奥式体不锈钢经过二次加工后表面会硬化,微观表现为晶格的错位,会降低防腐性,表面的锈其实是一层水锈,不可以钝化去锈处理的话,可以采用布轮抛光处理,之后零件表面最好上点油膜

网友(2011-12-02):
不锈钢成品涂防锈油后发黑,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