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600-3是一种什么材料?

楼主(2008-01-19):
现在我们要用QT600-3这种材料,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材料,性能怎样?谢谢

网友:
就是球墨铸铁呀,查一下手册,上面有性能。

网友:
抗拉强度600,延伸率6%

网友:
延伸率应该是 3%

网友:
球墨铸铁牌号为QT+数字-数字,两组数字表示最低抗拉强度和最小延伸率

网友(2008-03-13):
楼上正解啊,完全正确

网友(2008-06-16):
哪位知道QT600-3的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单(附)铸试块的机械性能

网友:
报价时从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