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如何画内六角扳手?

楼主(2008-01-19):
如题,请大家说一说 ,怎么画,谢谢!

网友:
拉伸-----弯曲,就可以了吧?

是这个么?

网友:
一个扫描就可以了

楼主:
哈哈    我要那个头啊   各位大侠

楼主:
怎么 没 人 说 说啊   指导一下啊

网友:
看不懂楼主所指什么。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楼主:
内六角扳手前端那个头   我说 清楚 没

网友:
是不是内六角扳前面的类似球形的头?

楼主:
对啊   怎么弄啊   兄弟们

网友:
画个草图--旋转切除

网友:
看我画的尺寸不准确

楼主:
怎么 弄的呢   旋转切除应该不 行啊
请 说 说啊

网友:
我刚才在SW上试了一下,就是费时间!先扫描,然后头部是拉伸凸台(带拔模斜度)再面圆角、放样。不知那位大侠有更快的方式搞定的。说个大概,楼主应该能知道了,我画的六角扳手附件传不上。

网友A:
还是一个扫描

楼主:
不知道这样画的 标准不  好不 好用啊

网友:
你只要提供的数据准确,就标准

楼主:
谁有 准确的 数据    如果 发图加工   好不 好做呢

网友(2012-06-15):
引用 网友A:
还是一个扫描

版主就是牛,能否分享你的part

网友:
我也做出来了  嘻嘻

网友B:
如果你自己想生产的话 建议你做下使用情况下的受力分析 以及工作角度等的分析  可以自己设计头部的样条曲线保证经久耐用

网友(点评):
我这个能播放么?怎么不能播放了?

网友(点评):
在网页Internet选项里勾选“在网页中播放动画”然后重启IE9 就好了

网友:
無聊,也來做一下

网友C(2021-06-18):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自己想生产的话 建议你做下使用情况下的受力分析 以及工作角度等的分析  可以自己设计头部的样条曲 ...

大佬。可以放下part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一个扫描

求part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放下part文件吗

早找不到了,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