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刀损耗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1-19):
我们公司有台插齿机,加工的零件是一个内齿圈,M=2.75   Z=63  α=20°  B=80mm  零件硬度HRC 28。在加工过程中,一把插齿刀加工5到8件工件就出现磨损现象,必须更换刀具。到现在还出现将一把刀具的两颗齿齿顶磨损掉2mm的情况(此把刀具完全报废)。我们已将切削参数降到最低,一个班7个小时加工5件,一天3个班。请教哪位高手,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插齿刀损耗这么快?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首先看刀具质量是不是过关,TIN涂层没有?

楼主:
我们通常用的是重庆工具厂和重庆志华的刀具,有时是哈一工的。

网友: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插齿机,1)使用的是Y54型插齿机,检查一下工作台让刀方向是否正确,插内齿时要调刀子冲程长度,偏心轮上偏心量的大小,上面有刻度,中间是"0"两边都是120mm,调整时按齿轮的轮厚加上2~3mm(插齿刀超出所加工齿轮退刀槽2~3mm)如果超出过多,刀口撞到夹具上,或擦到铁屑上(,因为内齿轮加工的铁屑是堆在里面,冷却液冲不走)刀口很快就磨钝了.让刀方向搞反了,一圈插下来,刀子要磨损很多,刀子报废了.(2)使用的是YS5120或5132之类的插齿机加工内齿轮,它是靠刀架摆动来让刀,检查一下让刀量是不是在0.3~0.5之间可调,但是不能调到0.5,这样让刀凸会很快磨损,检查刀架上的球头(是一个32mm的外六角螺杆,上连偏心轮,下连球头,球头磨损了,让刀不同步,做起活来很费刀,十年以前我老家的那个厂有一台YS5120插齿机,一个班做两百多件产品,就要换四到五把插齿刀,而且刀口磨损得很多,一次就要磨掉0.8mm以上,所加工的齿轮也只是2.5模数的,一检查球头的间隙是0.1mm以上,机修将球头中间的垫片磨去0.1mm,装上一开机床,因配合间隙太小,球头一下子拉断了,只好到机床厂买了一套新的配件,装上,一把插齿刀可用四到五个班.

网友(2009-10-06):
刀具材料,涂层都有关系,如果数量大建议您别用您目前采购的刀具